AD中如何设置规则,让顶层直插件后的底层贴片器件不报错。

楼主:
AD中如何设置规则,让顶层直插件后的底层贴片器件不报错。如直插运放在底层管脚出放置的贴片电容。新手,请各位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你可以忽略警告啊,当然了,在PCB界面你可以按下“L”快捷键,将右下角DRC报错的选项去掉就OK

网友:
封装重叠
Design---rules---找到placement---component clear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