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12864液晶屏

楼主:
求助一下串口12864的读操作怎么弄?

网友:
坛里有好多资料的,你自己搜一下就出来很多的

网友:
#include "12864.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_table.h"
/*************************************************************************************
需要实现
从数据线读数据函数(拼凑)
向数据线写数据函数(拼凑)
写命令/数据函数
点亮任意位置一个点
2015年4月14日完成
2015年4月17日修改
更换方法实现画点函数
实现一个[32][32]RAM缓冲区
格式如下
//[0]0 1 2 3 ... 31(字节)
//[1]0 1 2 3 ... 31(字节)
//[2]0 1 2 3 ... 31(字节)
//[3]0 1 2 3 ... 31(字节)

将此缓冲区直接更新到GDRAM中即可
*************************************************************************************/
/*************************************************************************************
  LCD12864
  LCD_RS     PB1
  LCD_RW     PE3
  LCD_EN     PE4
  LCD_PSB    PE5
  LCD_RST    接到板子RST上
  LCD_D0     PE6
  LCD_D1     PF6
  LCD_D2     PF11
  LCD_D3     PG6
  LCD_D4     PG7
  LCD_D5     PG8
  LCD_D6     PG12
  LCD_D7     PG15
  LCD_BL     PB0
************************************************************************************/
uint8_t xdata LCD_GRAM[32][32];
//数据格式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uint8_t  ReadByteFromLCD(void)
{
    uint8_t res=0;
        P0=0xFF;
        res=P0;
        return res;

}

void WriteByteToLCD(uint8_t byte)
{
   P0=byte;
}
/*************************************************************************************

************************************************************************************/
/*************************************************************************************
LCD判忙函数
1:忙
0:不忙
************************************************************************************/
uint8_t  LCD_Busy(void)
{
  uint8_t  res=0;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_us(5);
  //读数据
  res=(ReadByteFromLCD()&0x80);
  LCD_EN = 0;

  return res;
}
//写指令/数据到LCD
void  WriteToLCD(uint8_t mode,uint8_t byte)
{

        if(mode==LCD_CMD)//写指令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指令
      LCD_RW = 0;//写
      LCD_EN = 0;
          delay_us(5);
          WriteByteToLCD(byte);//写
          delay_us(5);
          LCD_EN = 1;
          delay_us(5);
          LCD_EN = 0;

        }else            //写数据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数据
           LCD_RW = 0;
           LCD_EN = 0;
           delay_us(5);
           WriteByteToLCD(byte);//写
           delay_us(5);

           LCD_EN = 1;
           delay_us(5);
           LCD_EN = 0;
        }
}
void  LCD12864_Init(void)
{
   LCD_PSB=1;
   WriteToLCD(LCD_CMD,0x34);//扩充指令操作
   delay_ms(100);
   WriteToLCD(LCD_CMD,0x30);//基本指令操作
   delay_ms(100);
   WriteToLCD(LCD_CMD,0x0C);//显示开,关光标
   delay_ms(100);
   WriteToLCD(LCD_CMD,0x01);//清LCD
   delay_ms(5);
}
void LCD_Clear(void)
{
   WriteToLCD(LCD_CMD,0x01);//清LCD
   delay_ms(5);
}
//设定显示位置
//x=0-3,y=0-7
//128*64=16*8*16*4
void LCD_SetCursor(uint8_t x,uint8_t y)
{
  if (x==1)
    {x=0x80;}
  else if (x==2)
    {x=0x90;}
  else if (x==3)
    {x=0x88;}
  else if (x==4)
    {x=0x98;}

  WriteToLCD(LCD_CMD,x+y);     //显示地址
}
void LCD_ShowString(uint8_t x,uint8_t y, uint8_t *s)
{
    LCD_SetCursor(x,y);
        while(*s!='\0')
        {
          WriteToLCD(LCD_DATA,*s++);
        }
        *s=0;
}
//画点函数
/*
                            GDRAM分布
                  256(16*16)                                         X
   |-----------------------------|-----------------------------------|
   |0                            |                                   |
   |      上半屏128*32           |      下半屏128*32                 |
  Y|32                           |                                   |
   |-----------------------------|-----------------------------------|
水平x坐标每隔16个点才有一个位址,因此改变某个点需要知道该点位于这16个点的哪个位置
垂直y坐标在大于31时处于下半屏,小于31处于上半屏
*/

//x:0-127
//y:0-63
//mode:1,画点
//mode:0,清空
void  LCD_DrawPoint(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mode)
{
    //判断处于哪行哪列
        uint8_t x_pos,x_bit;//x_pos用来判断处于位址,x_bit用来判断处于位址中的位置
    uint8_t y_pos,y_bit;//y_pos用来判断处于上半屏还是下半屏 y_bit用来判断位于哪行
//        uint8_t x_pos_temp;
//    if((x>127)||(y>63)||(x<0)||(y<0))return;//去掉不合理参数
        y_pos=y/32;   //0:上半屏;1:下半屏
        y_bit=y%32;   //得到具体行位置
        x_pos=x/16;
        x_bit=x%16;
    if(y_pos>0)//下半屏
        {
                  if(mode)
                 {
                        if(x_bit<8)
                        {
                          LCD_GRAM[y_bit][x_pos*2+16]|=(1<<(7-x_bit));
                          LCD_GRAM[y_bit][x_pos*2+1+16]|=0x00;
                        }else
                        {
                          LCD_GRAM[y_bit][x_pos*2+16]|=0x00;
                          LCD_GRAM[y_bit][x_pos*2+1+16]|=(1<<(15-x_bit));
                        }
                 }
                else
                {
                        if(x_bit<8)
                        {
                          LCD_GRAM[y_bit][x_pos*2+16]&=~(1<<(7-x_bit));
                          LCD_GRAM[y_bit][x_pos*2+1+16]&=~0x00;
                        }else
                        {
                          LCD_GRAM[y_bit][x_pos*2+16]&=~0x00;
                          LCD_GRAM[y_bit][x_pos*2+1+16]&=~(1<<(15-x_bit));
                        }
                }
        }else//上半屏
        {
                 if(mode)
                 {
                        if(x_bit<8)
                        {
                          LCD_GRAM[y_bit][x_pos*2]|=(1<<(7-x_bit));
                          LCD_GRAM[y_bit][x_pos*2+1]|=0x00;
                        }else
                        {
                          LCD_GRAM[y_bit][x_pos*2]|=0x00;
                          LCD_GRAM[y_bit][x_pos*2+1]|=(1<<(15-x_bit));
                        }
                 }
                else
                {
                        if(x_bit<8)
                        {
                          LCD_GRAM[y_bit][x_pos*2]&=~(1<<(7-x_bit));
                          LCD_GRAM[y_bit][x_pos*2+1]&=~0x00;
                        }else
                        {
                          LCD_GRAM[y_bit][x_pos*2]&=~0x00;
                          LCD_GRAM[y_bit][x_pos*2+1]&=~(1<<(15-x_bit));
                        }
                 }
        }

//           LCD_Refresh_GRAM();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y:0~63
////mode:0,反白显示;1,正常显示
////size:选择字体 16/12
//void LCD_ShowChar(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uint8_t size_t,uint8_t mode)
//{
//        uint8_t temp,t,t1;
//        uint8_t y0=y;
//        chr=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    for(t=0;t
//    {
//                if(size_t==12)temp=lcd_asc2_1206[chr][t]; //调用1206字体
//                else if(size_t==16) temp=lcd_asc2_1608[chr][t];                 //调用1608字体
//        else if(size_t==24)temp=lcd_asc2_2412[chr][t];        //调用2412字体
//                for(t1=0;t1<8;t1++)
//                {
//                        if(temp&0x80)LCD_DrawPoint(x,y,mode);
//                        else LCD_DrawPoint(x,y,!mode);
//
//                        temp<<=1;
//                        y++;
//                        if((y-y0)==size_t)
//                        {
//                                y=y0;
//                                x++;
//                                break;
//                        }
//                }
//    }
////    LCD_Refresh_GRAM();
//}
void LCD_Refresh_GRAM(void)
{
     uint8_t i;uint16_t j;
         WriteToLCD(LCD_CMD,LCD_EXTERN_SET);//扩展指令集
     WriteToLCD(LCD_CMD,LCD_DRAW_OFF);//关掉绘图显示
         for(i=0;i<32;i++)//遍历0-31行
         {
       WriteToLCD(LCD_CMD,0x80+i);//写入行地址
           WriteToLCD(LCD_CMD,0x80);  //写入列地址
       for(j=0;j<32;j++)
       {
             WriteToLCD(LCD_DATA,LCD_GRAM[j]);
           }
         }
        WriteToLCD(LCD_CMD,LCD_DRAW_ON);//开启绘图显示
        WriteToLCD(LCD_CMD,LCD_BASIC_SET);//回到基本指令集

}
void  LCD_Clear_DGRAM(void)
{
        uint8_t i,j;
        for(i=0;i<32;i++)//清屏
        {
           for(j=0;j<32;j++)//每行占用位置 16*16/8=32个字节
           {
               LCD_GRAM[j]=0x00;
                }
        }
//   LCD_Refresh_GRAM();
}

#ifndef  __12864_H
#define  __12864_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eger.h"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define DATA          P0
/*****************************************************************************/
sbit LCD_PSB  = P1^4;                                //H=并口; L=串口;
sbit LCD_RST  = P3^6;                                //Reset Signal 低电平有效
sbit LCD_RS   = P1^0;                                //RS=1数据 RS=0命令 串行片选CS
sbit LCD_RW   = P1^1;                                //RW=1读取 RW=0写入        串行数据SID
sbit LCD_EN   = P1^2;                                        //使能信号      串行同步时钟CLK
sbit LCD_BL   =        P3^7;
sbit ACC0     = ACC^0;
sbit ACC7     = ACC^7;
//#define   LCD_BL           P3^7//点亮背光
#define   LCD_CMD          0
#define   LCD_DATA         1
//基本指令集
#define   LCD_BASIC_SET    0x30
//扩充指令集
#define   LCD_EXTERN_SET   0x34
//绘图显示开
#define   LCD_DRAW_ON      LCD_EXTERN_SET|0x02
//绘图显示关
#define   LCD_DRAW_OFF     LCD_EXTERN_SET|0x00
//暂定 反白指令在扩充指令集中
#define   LCD_INVERSE_ONE    0x04|0x00
#define   LCD_INVERSE_TWO    0x04|0x01
#define   LCD_INVERSE_THREE  0x04|0x02
#define   LCD_INVERSE_FOUR   0x04|0x03

void LCD_GPIO_Init(void);
uint8_t  ReadByteFromLCD(void);
void WriteByteToLCD(uint8_t byte);
uint8_t  LCD_Busy(void);
void  WriteToLCD(uint8_t mode,uint8_t byte);
void  LCD12864_Init(void);
void LCD_Clear(void);
void LCD_SetCursor(uint8_t x,uint8_t y);
void LCD_ShowString(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s);
void LCD_SetPoint(uint8_t x,uint8_t y);
void  LCD_Clear_DGRAM(void);
void LCD_Refresh_GRAM(void);
void  LCD_DrawPoint(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mode);
void LCD_ShowChar(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uint8_t size_t,uint8_t mode);

#endif

网友:
#include "12864.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nclude
//uint8_t  Lcd_Con_X_Y[4][2]={{0x80,0x80},{0x80,0x90},{0x88,0x80},{0x88,0x90}};        //LCD行反白显示坐标
/******************************************************************************
*****************************基本指令集***************************************
*清显示:0x01
*地址归位:0x02 0x03
*
*/
/*****************************************************************************/
//初始化LCM
void LCD_Init(bit Mode)
{
        LCD_RST=1;                      //RST低电平有效
        LCD_PSB=Mode;                                                //PSB=0串行模式 PSB=1并行模式
        LCM_SWriteDatOrCom (0,0x30);                //30---基本指令动作
        LCM_SWriteDatOrCom (0,0x01);                //清屏,地址指针指向00H
    delay_us(100);
        LCM_SWriteDatOrCom (0,0x06);                //光标的移动方向
        LCM_SWriteDatOrCom(0,0x0c);                //开显示,关游标
        LCD_BL=0;
}
//写指令或数据  (0,指令) (1,数据)串行时序
void LCM_SWriteDatOrCom(bit dat_comm,uint8_t content)
{
        uint8_t a,i,j;
    delay_us(50);
        a=content;
        LCD_RS=1;
        LCD_EN=0;
        LCD_RW=1;
        for(i=0;i<5;i++)
        {
                LCD_EN=1;
                LCD_EN=0;
        }
        LCD_RW=0;
        LCD_EN=1;
        LCD_EN=0;
        if(dat_comm)
                LCD_RW=1;                        //data
        else
                LCD_RW=0;                        //command
        LCD_EN=1;
        LCD_EN=0;
        LCD_RW=0;
        LCD_EN=1;
        LCD_EN=0;
        for(j=0;j<2;j++)
        {
                for(i=0;i<4;i++)
                {
                        a=a<<1;
                        LCD_RW=CY;
                        LCD_EN=1;
                        LCD_EN=0;
                }
                LCD_RW=0;
                for(i=0;i<4;i++)
                {
                        LCD_EN=1;
                        LCD_EN=0;
                }
        }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 LCD_Pos(uint8_t X,uint8_t Y)
{
   uint8_t  pos;
   if (X==1)
     {X=0x80;}
   else if (X==2)
     {X=0x90;}
   else if (X==3)
     {X=0x88;}
   else if (X==4)
     {X=0x98;}
   pos = X+Y ;

   LCM_SWriteDatOrCom(0,pos);     //显示地址
}
/*****************************************************************************/
void chn_disp (uint8_t code *chn)
{
        uint8_t i,j;
        LCM_SWriteDatOrCom  (0,0x30);
        LCM_SWriteDatOrCom  (0,0x80);
        for (j=0;j<4;j++)                         //4行
        {
                for (i=0;i<16;i++)                 //16列
                LCM_SWriteDatOrCom  (1,chn[j*16+i]);
        }
}
/*****************************************************************************/
//清屏函数
void LCD_Clr(void)
{
        LCM_SWriteDatOrCom (0,0x30);
        LCM_SWriteDatOrCom (0,0x01);
    delay_us(180);
}
/*****************************************************************************/
//向LCM发送一个字符串,长度64字符之内。
//应用:LCM_WriteString("您好!");
void LCM_WriteString(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 != '\0')
       {
                LCM_SWriteDatOrCom(1,*str++);
        }
        *str = 0;
}
////任意行反白/取消反白
//void con_disp (uint8_t _line,uint8_t enable)
// {
//   uint8_t i,j;
//   for(j=0;j<16;j++)                                        //每个中文字符占16个点
//  {
//     for(i=0;i<8;i++)                                   //8个中文字符宽度,即LCD的一行
//     {
//               LCM_SWriteDatOrCom(0,0x36);                        //扩充指令集
//               LCM_SWriteDatOrCom(0,Lcd_Con_X_Y[_line][1]+j);
//               LCM_SWriteDatOrCom(0,Lcd_Con_X_Y[_line][0]+i);
//               LCM_SWriteDatOrCom(0,0x30);
//                 if(enable==1)                                 //使能指定行反白
//                 {
//                       LCM_SWriteDatOrCom(1,0xff);
//                       LCM_SWriteDatOrCom(1,0xff);
//                 }
//                 else                                                 //还原指定反白行
//                 {
//                       LCM_SWriteDatOrCom(1,0x00);
//                       LCM_SWriteDatOrCom(1,0x00);
//                 }
//     }
//   }
//           LCM_SWriteDatOrCom(0,0x36);
//           LCM_SWriteDatOrCom(0,0x30);
// }
//void con_disp(uint8_t data1,uint8_t data2,uint8_t x0,uint8_t y0,uint8_t xl,uint8_t yl)
// {
//    u i,j;
//    for(j=0;j
//    {
//      for(i=0;i
//      {
//        LCM_SWriteDatOrCom(comm,0x34);//0x34
//        LCM_SWriteDatOrCom(comm,y0+j);
//        LCM_SWriteDatOrCom(comm,x0+i);
//        LCM_SWriteDatOrCom(comm,0x30);//0x30
//        LCM_SWriteDatOrCom(dat,data1);
//        LCM_SWriteDatOrCom(dat,data2);
//      }
//    }
//    LCM_SWriteDatOrCom(comm,0x36);//0x36
// }

#ifndef  __12864_H

#define  __12864_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eger.h"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

sbit LCD_PSB  = P1^3;                                //H=并口; L=串口;

sbit LCD_RST  = P3^6;                                //Reset Signal 低电平有效

sbit LCD_RS   = P1^0;                                //RS=1数据 RS=0命令 串行片选CS

sbit LCD_RW   = P1^1;                                //RW=1读取 RW=0写入        串行数据SID

sbit LCD_EN   = P1^2;                                        //使能信号      串行同步时钟CLK

sbit LCD_BL   =        P3^7;

sbit ACC0     = ACC^0;

sbit ACC7     = ACC^7;

/*****************************************************************************/

//函数声明

void LCM_WriteString(unsigned char *str) ;        //写字符  例:LCM_WriteString("您好!");

void LCM_SWriteDatOrCom(bit ,uint8_t );        //(0,指令) (1,数据)

void LCD_Init(bit Mode);

void LCD_Clr(void);                                //清屏

void chn_disp (uint8_t code *chn);

void LCD_Pos(uint8_t X,uint8_t Y);

//void con_disp (uint8_t _line,uint8_t enable);

/*****************************************************************************/

#endif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clude "12864.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_table.h"
/*************************************************************************************
需要实现
从数据线读数据函数(拼凑)
向数据线写数据函数(拼凑)
写命令/数据函数
点亮任意位置一个点
2015年4月14日完成
2015年4月17日修改
更换方法实现画点函数
实现一个[32][32]RAM缓冲区
格式如下
//[0]0 1 2 3 ... 31(字节)
//[1]0 1 2 3 ... 31(字节)
//[2]0 1 2 3 ... 31(字节)
//[3]0 1 2 3 ... 31(字节)

将此缓冲区直接更新到GDRAM中即可
*************************************************************************************/
/*************************************************************************************
  LCD12864
  LCD_RS     PB1
  LCD_RW     PE3
  LCD_EN     PE4
  LCD_PSB    PE5
  LCD_RST    接到板子RST上
  LCD_D0     PE6
  LCD_D1     PF6
  LCD_D2     PF11
  LCD_D3     PG6
  LCD_D4     PG7
  LCD_D5     PG8
  LCD_D6     PG12
  LCD_D7     PG15
  LCD_BL     PB0
************************************************************************************/
uint8_t xdata LCD_GRAM[32][32];
//数据格式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uint8_t  ReadByteFromLCD(void)
{
    uint8_t res=0;
        P0=0xFF;
        res=P0;
        return res;

}

void WriteByteToLCD(uint8_t byte)
{
   P0=byte;
}
/*************************************************************************************

************************************************************************************/
/*************************************************************************************
LCD判忙函数
1:忙
0:不忙
************************************************************************************/
uint8_t  LCD_Busy(void)
{
  uint8_t  res=0;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_us(5);
  //读数据
  res=(ReadByteFromLCD()&0x80);
  LCD_EN = 0;

  return res;
}
//写指令/数据到LCD
void  WriteToLCD(uint8_t mode,uint8_t byte)
{

        if(mode==LCD_CMD)//写指令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指令
      LCD_RW = 0;//写
      LCD_EN = 0;
          delay_us(5);
          WriteByteToLCD(byte);//写
          delay_us(5);
          LCD_EN = 1;
          delay_us(5);
          LCD_EN = 0;

        }else            //写数据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数据
           LCD_RW = 0;
           LCD_EN = 0;
           delay_us(5);
           WriteByteToLCD(byte);//写
           delay_us(5);

           LCD_EN = 1;
           delay_us(5);
           LCD_EN = 0;
        }
}
void  LCD12864_Init(void)
{
   LCD_PSB=1;
   WriteToLCD(LCD_CMD,0x34);//扩充指令操作
   delay_ms(100);
   WriteToLCD(LCD_CMD,0x30);//基本指令操作
   delay_ms(100);
   WriteToLCD(LCD_CMD,0x0C);//显示开,关光标
   delay_ms(100);
   WriteToLCD(LCD_CMD,0x01);//清LCD
   delay_ms(5);
}
void LCD_Clear(void)
{
   WriteToLCD(LCD_CMD,0x01);//清LCD
   delay_ms(5);
}
//设定显示位置
//x=0-3,y=0-7
//128*64=16*8*16*4
void LCD_SetCursor(uint8_t x,uint8_t y)
{
  if (x==1)
    {x=0x80;}
  else if (x==2)
    {x=0x90;}
  else if (x==3)
    {x=0x88;}
  else if (x==4)
    {x=0x98;}

  WriteToLCD(LCD_CMD,x+y);     //显示地址
}
void LCD_ShowString(uint8_t x,uint8_t y, uint8_t *s)
{
    LCD_SetCursor(x,y);
        while(*s!='\0')
        {
          WriteToLCD(LCD_DATA,*s++);
        }
        *s=0;
}
//画点函数
/*
                            GDRAM分布
                  256(16*16)                                         X
   |-----------------------------|-----------------------------------|
   |0                            |                                   |
   |      上半屏128*32           |      下半屏128*32                 |
  Y|32                           |                                   |
   |-----------------------------|-----------------------------------|
水平x坐标每隔16个点才有一个位址,因此改变某个点需要知道该点位于这16个点的哪个位置
垂直y坐标在大于31时处于下半屏,小于31处于上半屏
*/

//x:0-127
//y:0-63
//mode:1,画点
//mode:0,清空
void  LCD_DrawPoint(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mode)
{
    //判断处于哪行哪列
        uint8_t x_pos,x_bit;//x_pos用来判断处于位址,x_bit用来判断处于位址中的位置
    uint8_t y_pos,y_bit;//y_pos用来判断处于上半屏还是下半屏 y_bit用来判断位于哪行
//        uint8_t x_pos_temp;
//    if((x>127)||(y>63)||(x

谢谢,不过你确定这是用的串口?

网友B:
串口屏好像基本是写操作,它就是方便你操作液晶,减少数据线,只要串口通信接可以。但是功能上要少一些,速度也慢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不过你确定这是用的串口?

我发的第二个程序是串行模式的,STC89C52RC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口屏好像基本是写操作,它就是方便你操作液晶,减少数据线,只要串口通信接可以。但是功能上要少一些,速度也慢一些。

恩,只是我们老师要我用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的第二个程序是串行模式的,STC89C52RC驱动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