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6.0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导入工程时,会提示这样的错误。找了一下安装路径的文件,并没发现类似文件啊,求解大神!

详细提示:

          Unrecognized product of type 'com.ti.rtsc.XDAIS' is required by project 'Example_2833x_dcmotor' - please install at least one product of this type before building this project.

“XDAIS”是CCS3.3导入到CCS高版本时,出现的。出现这个对程序本身没有影响。想删除的话

网友:
2种可能:
1、杀毒软件影响,关杀软
2、你下载的文件是破损的,重新下载

网友:
CCS安装就是很蛋疼的,建议重装操作系统第一个装CCS,不然很难搞!

网友:
杀毒软件要关掉,尝试再安装一次,网速要好点

网友A:
每次导入工程时,会提示这样的错误。找了一下安装路径的文件,并没发现类似文件啊,求解大神!

详细提示:

          Unrecognized product of type 'com.ti.rtsc.XDAIS' is required by project 'Example_2833x_dcmotor' - please install at least one product of this type before building this project.

错误提示

错误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