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器接入电路后波形失真的问题

楼主:
各位前辈请帮忙看一下电路哪里出了问题,我的文氏桥电路本来是可以产生稳定正弦波的,但是当我接入电路后波形产生了失真。我刚开始做电路不就,还是小白,求大神具体指点,由衷感谢。

整体电路

整体电路

信号发生器接入电路后产生失真

信号发生器接入电路后产生失真

单独信号发生器可以产生稳定正弦波

单独信号发生器可以产生稳定正弦波

网友A:
是用Multisim做的仿真么?

网友B:
这种失真,是由于变压器二次所接负载为非线性且负载非常重所导致。
变压器二次接的是精密整流电路,每一侧精密整流电路的输入电阻在交流输入的正半周期和负半周期是不同的,所以是非线性负载。
每一侧精密整流电路,负半周期的输入电阻是1k欧,而变压器的变比使得反射到变压器一次的电阻为250欧。考虑到另一半精密整流电路也具有输入电阻,变压器一次的等效电阻更小。这对文氏电桥振荡电路的运放是很重的负载。从接入二次负载之后文氏电桥振荡器输出幅度大为降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该负载实在是非常重。
解决的方法,是文氏电桥振荡器的输出经过一个放大器再接变压器。接在振荡器与负载(变压器)之间的放大器往往称为缓冲放大器。该放大器应该具有足够大的输入电阻,同时具有比较小的输出电阻,同时需要具有比较好的线性,输出幅度要够大。如果用芯片的话,考虑使用功率运放,如果用分立元件的话,考虑互补管甲乙类功率放大器,管子用8050和8550这样的小功率管已足够。

网友C:
楼主的电路中,变压器后面的电路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用Multisim做的仿真么?

是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失真,是由于变压器二次所接负载为非线性且负载非常重所导致。
变压器二次接的是精密整流电路,每一侧精密整流电路的输入电阻在交流输入的正半周期和负半周期是不同的,所以是非线性负载。
每一侧精密整流电路,负半周期的输入电阻是1k欧,而变压器的变比使得反射到变压器一次的电阻为250欧。考虑到另一半精密整流电路也具有输入电阻,变压器一次的等效电阻更小。这对文氏电桥振荡电路的运放是很重的负载。从接入二次负载之后文氏电桥振荡器输出幅度大为降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该负载实在是非常重。
解决的方法,是文氏电桥振荡器的输出经过一个放大器再接变压器。接在振荡器与负载(变压器)之间的放大器往往称为缓冲放大器。该放大器应该具有足够大的输入电阻,同时具有比较小的输出电阻,同时需要具有比较好的线性,输出幅度要够大。如果用芯片的话,考虑使用功率运放,如果用分立元件的话,考虑互补管甲乙类功率放大器,管子用8050和8550这样的小功率管已足够。

    万分感谢啊,您回复的太详尽了。好人,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路中,变压器后面的电路是做什么用的?

先是差动整流,上下对称,然后再差动放大。  做差动互感线圈的输出信号的调理。

网友:
看大神们的精准分析,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万分感谢啊,您回复的太详尽了。好人,佩服!

恩恩  我正在按您的方法改进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失真,是由于变压器二次所接负载为非线性且负载非常重所导致。
变压器二次接的是精密整流电路,每一侧精密整流电路的输入电阻在交流输入的正半周期和负半周期是不同的,所以是非线性负载。
每一侧精密整流电路,负半周期的输入电阻是1k欧,而变压器的变比使得反射到变压器一次的电阻为250欧。考虑到另一半精密整流电路也具有输入电阻,变压器一次的等效电阻更小。这对文氏电桥振荡电路的运放是很重的负载。从接入二次负载之后文氏电桥振荡器输出幅度大为降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该负载实在是非常重。
解决的方法,是文氏电桥振荡器的输出经过一个放大器再接变压器。接在振荡器与负载(变压器)之间的放大器往往称为缓冲放大器。该放大器应该具有足够大的输入电阻,同时具有比较小的输出电阻,同时需要具有比较好的线性,输出幅度要够大。如果用芯片的话,考虑使用功率运放,如果用分立元件的话,考虑互补管甲乙类功率放大器,管子用8050和8550这样的小功率管已足够。

你好,我用了2n5551代替了8050,搭建了一个共集电极放大电路,但是貌似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用了2n5551代替了8050,搭建了一个共集电极放大电路,但是貌似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呢。

运放(文氏电桥振荡器)输出已经失真,三极管射极输出失真更大。
后者是因为三极管静态工作点不合适。
前者,从图中波形看,不像是反馈量没有调整好,而像是仿真的步长太大。可将仿真步长重新设置一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