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35异步串口通信要怎么实现?求大神指导!!!

楼主:
MSP430f135异步串口通信要怎么实现?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在网上找例程学习一下,430系统的单片机都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找例程学习一下,430系统的单片机都差不多

一直没有找到f135的例程,不知道找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有找到f135的例程,不知道找什么?

你就找串口发送程序,网上应该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有找到f135的例程,不知道找什么?

如果你用的是TI CCS开发软件的话,里面就有F13X系列的串口例程,你分析一下其中的代码,跑一下就能明白了

网友C:
找一下驱动库,调用一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一下驱动库,调用一下就ok了

驱动库??在那找??能不能给我源代码???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一下驱动库,调用一下就ok了

135哪来的驱动库

网友D:
ID不错,问题楼上的都回答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ID不错,问题楼上的都回答了

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啦?

没啊,只是看到他的论坛ID,对“叶子”这个词一直比较有好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啊,只是看到他的论坛ID,对“叶子”这个词一直比较有好感

呵呵 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