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可调增益实现的方法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大大在0-60dB可调增益实现的方法有哪些?
另外请问电路噪声可以从哪些方面降低

网友A:
1、改变增益可以用机械电位器、数字电位器、增益可编程放大器、场效应管……
2、太难说了。只能说原则是从噪声产生的源头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改变增益可以用机械电位器、数字电位器、增益可编程放大器、场效应管……
2、太难说了。只能说原则是从噪声产生的源头想办法。

哦,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