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一下 DE1-SoC

楼主:
图0-0:  DE1-SoC

       DE1-SoC到手里也有一段时间了。
        来分享一下,给木有用过的网友来看一下一下这个板子。

一、秀一个 Ubuntu

        First,去官网下载镜像文件,用win32DiskImage,将镜像写入到内存卡中。

图1:OS镜像各种

启动方式如下:

图1——0:启动方式

      插卡,插键鼠,VGA连接显示器,上电!!!!!!  一个Ubuntu的小电脑,完美的呈现在你的眼前了。

     Ubuntu 版本信息如下:

图1-1:Ubuntu 版本信息

   二、远程登陆

倘若没有VGA的显示器,可以使用远程登陆。。

     在Ubuntu中安装xrdp,执行代码如下:

$ sudo su
# apt-get install update
# apt-get install xrdp

   如此并安装了xrdp包文件了。

  启动vncserver,如下所示,设置密码即可:

# vncserver

在windows中搜素远程登陆的程序,如下图所示:

图2:远程登陆

打开如下:输入目标板(此处时DE1-SoC)地址:

图3:IP地址输入

输入目标板,登陆名和密码

图4:用户名和密码输入

登陆效果如下:

图5:效果图

总体来说执行还行,有点略卡顿。。。但是DE1-SoC在arm这块性能并不是很好,不如树莓派。。。

打开网页,多点几下,直接闪退。。

输入下面命令查看系统信息:

# gnome-system-monitor

图6:系统信息

        总体来说,性能并不是很好,SoC毕竟重点不在这里。。。

   三、秀一个 linux+QT

安装另一镜像   Linux Console with framebuffer

启动如下:

图7-1:登陆界面

图7-2:VGA显示

打开QT程序,下面是各个功能的不同的页面。。。

图7-3:LED控制

图7-4:数码管

图7-5:按键

图7-6:三轴

图7-8:红外接收

图7-9:实物演示

     这个系统还是蛮流畅的。。。。
怎么编辑界面都是html。。。。。

网友A:
800MHz主频,跑linux顺畅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FPGA啊,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0MHz主频,跑linux顺畅是没有问题的

双核800M,跑linux很流畅。。
然而跑Ubuntu并不流畅。。。

网友:
然而并不是

ARM + FPGA  =  SoC

网友B:
纯粹的命令行操作800M足够了,跑的东西太多了估计还是有点吃力的
bb板子跑这些也是很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纯粹的命令行操作800M足够了,跑的东西太多了估计还是有点吃力的
bb板子跑这些也是很卡的

nice。。。

GNOME桌面有点吃力,,LXDE表示轻松了好多。。。

网友A:
这个上面没有带GPU,所以跑opengl的GUI肯定不会那么遛

可以用FPGA做一个2D的图形加速器,这样就可以让GUI运行的流畅一点

网友C:
楼主自己买的吗?很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上面没有带GPU,所以跑opengl的GUI肯定不会那么遛

可以用FPGA做一个2D的图形加速器,这样就可以让GUI运行的流畅一点

GPU,然而对于我来说并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自己买的吗?很炫啊

酷炫吧。。。。

然而并不是我买的,然而是论坛在在进行的使用活动,

网友D:
然而并不是我买的,然而是论坛在在进行的使用活动,
楼主继续努力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然而并不是我买的,然而是论坛在在进行的使用活动,
楼主继续努力玩啊

网友E:
楼主,,根本没法使用APT-GET呀,,我用的LXDE,,还有,Ubuntu也没办法用,映像做好后,用Putty登陆,出现乱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根本没法使用APT-GET呀,,我用的LXDE,,还有,Ubuntu也没办法用,映像做好后,用Putty登陆,出现乱 ...

提示什么错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提示什么错误???

好久不见,你大新疆也能联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提示什么错误???

哦?好久不见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久不见,你大新疆也能联网了?

哇塞,,,终于从基地组织回来了我,

网友F:
soso姐,好久不见呀,我终于交了网费。出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soso姐,好久不见呀,我终于交了网费。出来了。

看我签名,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soso姐,好久不见呀,我终于交了网费。出来了。

不容易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我签名,你懂的。

哇塞,哇塞,,哇塞,,哇塞,,,秒懂

网友:
楼主请教你一个问题,你说的,“插卡,插键鼠,VGA连接显示器,上电!!!!!!  一个Ubuntu的小电脑,完美的呈现在你的眼前了。”这里面的插键鼠指的是插键盘鼠标吗?   这个是插在USB口还是ps2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根本没法使用APT-GET呀,,我用的LXDE,,还有,Ubuntu也没办法用,映像做好后,用Putty登陆,出现乱 ...

请问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的,我用的也是LX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