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DAC0808做信号发生器波形毛刺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最近用51单片机+DAC0808做了一个波形发生器(正弦波+三角波+方波+锯齿波),但是波形上毛刺很多,于是在其后又加了一级低通滤波,几乎无改善。后来,想会不会是输入电源不干净,输入是电压源输入正负7V,经过7805+7905得到正负5V供电,于是乎在输入端(正负7V)加47uF电解+103并联,所有运放加10uF+104并联,但是波形仍就没有改善,特来发帖寻求帮助,指望做过的能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也有可能示波器问题;

网友B:
毛刺多并不是电源的问题,你是用查表法生成的波形,那么将波形放大后你会发现波形基本上呈现的是阶梯状的。根据傅里叶变化将那些阶梯波展开后会有非常丰富的谐波含量,这是你的波形生成原理本身决定的,和电源无关。
如果你想减轻这种状况,方法一:可以将你存放在ROM中的波形表的数据做的再密集一点,方法二:用软件实现FIR,但是估计方法二对你来说难度颇大,方法一可操作性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示波器问题;

应该不会是示波器的问题~~我经常用它测其他东西,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毛刺多并不是电源的问题,你是用查表法生成的波形,那么将波形放大后你会发现波形基本上呈现的是阶梯状的。根据傅里叶变化将那些阶梯波展开后会有非常丰富的谐波含量,这是你的波形生成原理本身决定的,和电源无关。
如果你想减轻这种状况,方法一:可以将你存放在ROM中的波形表的数据做的再密集一点,方法二:用软件实现FIR,但是估计方法二对你来说难度颇大,方法一可操作性好点

谢谢你啊,但是我用的DAC0808是8位的,数据表中已经有256个点,想要提高没希望了(本来还想减少一些点,提高正弦波的频率呢);其次,FIR滤波去年在学习数字信号处理的时候,用TMS320VC5416做过的,倒是可以尝试一下,但是估计51这种速度也吃不消(关键老师已经定死了芯片,要不然直接上DDS)。另外,百度视频里看到一个人做的基于51单片机的信号发生器,视频里没详细介绍他是怎么做的(51+DAC+LM358),但是从波形看得出点数不多,关键是他的波形虽呈阶梯状,但是没有毛刺,不放大几乎看不出来,很是纳闷~~

网友:
很是奇怪,为什么低通滤波就滤不掉呢~~

网友:
有没有人做过啊,指导一下啊~~很疑惑为什么低通不能出来呢?

网友:
没有人吗?

网友:
阳阳你好,我目前跟你做的差不多。我使用M4与外接DAC进行I2C通信,也用示波器观察波形。你看我的帖子就知道我的波形更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