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已安装IDF格式文件导入插件,但是为什么却不显示选项?

楼主:
AD中已安装IDF格式文件导入插件,但是为什么却不显示选项?
如图,在插件处已经显示安装了IDF导入插件。

但是在导入现象处没有显示IDF格式文件(emn)导入的地方。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AD版本几?AD10版本以上支持。
如版本支持,或是安装盘的问题,建议重新安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版本几?AD10版本以上支持。
如版本支持,或是安装盘的问题,建议重新安装

版本是AD15.1,我在AD14上也有这个问题,现在安装了AD15又有这个问题。

光靠重装恐怕也解决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本是AD15.1,我在AD14上也有这个问题,现在安装了AD15又有这个问题。

光靠重装恐怕也解决不了啊。

IDF文件属于AD软件导入的中间文件格式。
既然添加了,直接导入试试。

或者把要打开的文件发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IDF文件属于AD软件导入的中间文件格式。
既然添加了,直接导入试试。

或者把要打开的文件发上来看看

非常感谢大侠的帮助,我使用AD15直接打开EMN文件的结果如下所示:

附件是IDF3.0格式的EMN与EMP文件,请参考。

按道理插件里面安装了IDF导入差插件,应该就能通过导入功能进行IDF文件导入了,但是在导入里面却没有这个文件格式,而且直接打开也无法显示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