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怎么关闭看门狗

楼主:
#pragma config WDTEN=OFF, WDTPS=1
我怎么吧看门狗关掉啊
WDTPS怎么设置啊?
我现在用单片机的内部晶振16M的,
点亮流水灯时看门狗复位影响小灯,但是上面那样又关不掉狗,不知WDTPS怎么设置?
新手求指导,恳求各位指导

网友A:
PIC有配置位,烧写时在配置位里把看门狗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C有配置位,烧写时在配置位里把看门狗关掉就可以了。

#pragma config WDTEN=OFF, WDTPS=1
我怎么吧看门狗关掉啊
WDTPS怎么设置啊?

网友:
不同系列的PIC设置看门狗的方法有些区别,你使用哪个型号的?

网友:
软件关闭,生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