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两个相同的电感绕在一个磁环上?

楼主:
要做一个SEPIC,有两个电感,但是只有一个磁环,应该怎么绕电感?

网友:
两个电感之间是否需要具有互感?如果不需要具有互感,那么不能绕到同一磁芯上。
SEPIC电路,两个电感好像是没有耦合,即没有互感的。Cuk电路中两个电感是有互感的。

网友:
只有一个磁环感觉这个事情不好办

网友:
那就成了变压器了

网友:
磁环不贵,买一支就是了。
不过,该电路中的电感是要通过直流的,不能使用铁氧体磁环(否则要开气隙),应该使用铁粉磁环。

网友:
LM3488的资料里好有 上Ti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