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P401R LaunchPad 做点什么好呢?

楼主:
收到了MSP432板子后,比较了它和MSP430的区别。查了资料后,感觉除了内核是Cortex-M4F,在编程上应该和MSP430差不多。不知道这块板子做点什么低功耗设计比较有新意呢?各位给支点招呗。谢谢~

网友:
汽车控制系统,,游艇后缀分插控制系统<就是推进器分开控制>

网友:
是呀,拿来做点啥好呢?
这芯片主打高性能与低功耗的结合,感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那么高性能的,要不做个计步器试试?

网友A:
低功耗,高性能的话。。。
带显示器的手持设备,M4浮点不错,比如带有姿态监控的手持设备。。。

网友:
智能手表来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高性能的话。。。
带显示器的手持设备,M4浮点不错,比如带有姿态监控的手持设备。。。

好想法。我去看
看哪款三轴传感器芯片适合点。

网友:
太高端了,弄不起。。。。。。

网友:
可以做好多呀,比如环境温度测控,再比如自行车车速记录仪

网友:
TI推出MSP432系列主要是为了满足一些用于要求低功耗高性能的需求。
个人觉得可以用于一些便携式设备,功能要求或者算法高一些的场合,比如手势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