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下怎样计算MPU9150加速度传感器的灵敏度(精确度)还有一个问题~~~~

楼主:
1.比如我在设置里面选择量程为4g那么传感器的灵敏度是多少呢???

2.我如果只用mpu9150里面的加速度传感器功能,陀螺仪和磁力计都不用的话 能不能把这两个功能关掉来降低功耗呢?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加速度没记错应该是16位,±4g=8g/65536(LSB),第二个问题,必须可以,具体请多看数据手册

网友B:
好好研读一下数据手册,也就是俗称Datasheet。
我刚刚找到了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不告诉你~~
第二个问题,反正我看到每个轴向的加速度计和每个轴向的陀螺仪都能置于休眠模式,没看到磁力计的设置,因为我没有完整的看完Datasheet。
至于怎么关掉不需要的模块,同样不直接告诉你,去Datasheet里找答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加速度没记错应该是16位,±4g=8g/65536(LSB),第二个问题,必须可以,具体请多看数据手册

8g/65536?
这个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好研读一下数据手册,也就是俗称Datasheet。
我刚刚找到了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不告诉你~~
第二个问题,反正我看到每个轴向的加速度计和每个轴向的陀螺仪都能置于休眠模式,没看到磁力计的设置,因为我没有完整的看完Datasheet。
至于怎么关掉不需要的模块,同样不直接告诉你,去Datasheet里找答案吧~~

大哥。。。。。。要不要这样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8g/65536?
这个是啥意思?

如果你的量程是4g的话,看看数据手册,通常指的是±4g,也就是8g,16位的分辨率对应2^16 = 65536个lsb,8g/65536 = 0.0001220703125g = 0.1220703125mg就是每一个LSB对应的加速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