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下移植WIFI 驱动---转载

楼主:
参考了一篇 Android 下移植WIFI 驱动 ,记录下来 。

英文原文 : http://blog.linuxconsulting.ro/2010/04/porting-wifi-drivers-to-android.html

1. android 中WIFI如何工作

3. 设置wpa_supplicant  使其可以debug

默认情况 wpa_supplicant 设置为MSG_INFO ,不能告知很多信息

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 :

a. 修改common.c 设置 wpa_debug_level = MSG_DEBUG
b. 修改common.h  change #define wpa_printf from if ((level) >= MSG_INFO) to if ((level) >= MSG_DEBUG)

4. 为你的设备配置合适的wpa_supplicant.conf

因为此wpa_supplicant.conf 会为android 指定相应的 control socket(ctr_interface). 此文件应该通过 AndroidBoad.mk 复制到  $(TARGET_OUT_ETC)/wifi (通常是/system/etc/wifi/wpa_supplicant.conf )。此文件 位置会被 用在 来自 init.rc的 wpa_supplicant service。wpa_supplicant 可以被配置成两种不同的方式 :一个是 在 android namespace 中 使用private socket , 此socket 有 socket_local_client_connect()function in wpa_ctrl.c 创建;另一个是 使用 标准的 unix socket。注意 此

wpa_supplicant.conf 最低要求配置 :

--android private socket :

ctrl_interface = wlan0

update_config = 1

--- unix standed socket :

ctrl_interface = DIR = /data/system/wpa_supplicant GROUP = wifi

undate_config = 1

根据 自己的设备 有可能需要加上 : ap_scan = 1

如果 AP association  问题  应当 ap_scan = 0  以让 设备自己连接 而不是wpa_supplicant .

如果 希望 wpa_supplicant 连接到 non-WPA 或者 wireless networks  (默认情况跳过了 这些) 添加:

network = { key_mgmt = NONE}

5. 拥有从 init.rc 创建的 正确的权限 和 路径

不正确的权限会导致 wpa_supplicant 不能够创建或打开 control socket 并且 连接不到 libhardware_legacy/wifi/wifi.c

或者 出现如下错误:

E/WifiHW  (  ): Unable to open connection to supplicant on "/data/system/wpa_supplicant/wlan0":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will appear.

由于Google 修改了wpa_supplicant  以wifi user/group 运行

同样 wpa_supplicant 应当 属于wifi user/group ,这是因为 wpa_supplicant 要修改这个文件,如果你的系统有 /system 却只有只读权限 ,

使用地址像 :data/misc/wifi/wpa_supplicant.conf 。(这个有些不明白 所以翻译也混乱。 原文:Also wpa_supplicant.conf should belong to wifi user/group because wpa_supplicant will want to modify this file. If your system has /system as read-only use a location like /data/misc/wifi/wpa_supplicant.conf and modify wpa_supplicant service in init.rc with new location.
Make sure the paths are correctly created in init.rc:

give wpa_supplicant change root permission!

  修改在 init.rc 中  wpa_supplicant service 重新定位 确保 路径能够在init.rc 中 正确的创建。
例如:

mkdir /system/etc/wifi 0770 wifi wifi
chmod 0770 /system/etc/wifi
chmod 0660 /system/etc/wifi/wpa_supplicant.conf
chown wifi wifi /system/etc/wifi/wpa_supplicant.conf
#wpa_supplicant control socket for android wifi.c (android private socket)
mkdir /data/misc/wifi 0770 wifi wifi
mkdir /data/misc/wifi/sockets 0770 wifi wifi
chmod 0770 /data/misc/wifi
chmod 0660 /data/misc/wifi/wpa_supplicant.conf
chown wifi wifi /data/misc/wifi
chown wifi wifi /data/misc/wifi/wpa_supplicant.conf

如果使用 unix standard socket 则 添加:

# wpa_supplicant socket (unix socket mode)
mkdir /data/system/wpa_supplicant 0771 wifi wifi
chmod 0771 /data/system/wpa_supplicant
chown wifi wifi /data/system/wpa_supplicant

注意如果使用android private socket  则 不要添加 unix standard socket , 如果加上了, hardware/libhardware_legacy/wifi/wifi.c check for existence of the /data/system/wpa_supplicant folder and will pass a wrong interface name towpa_ctrl_open() function. 而导致 wpa_supplicant 不起作用
6. 确保 wpa_supplicant and dhcpcd 起来了 (在init.rc 文件中)

For wpa_supplicant the init.rc startup like should be depending on which path you chosen:
- Android private socket:

service wpa_supplicant /system/bin/wpa_supplicant -dd -Dwext -iwlan0 -c /system/etc/wifi/wpa_supplicant.conf
socket wpa_wlan0 dgram 660 wifi wifi
group system wifi inet
disabled
oneshot

- Unix standard socket:

service wpa_supplicant /system/bin/wpa_supplicant -dd -Dwext -iwlan0 -c /system/etc/wifi/wpa_supplicant.conf
group system wifi inet
disabled
oneshot

如果wifi driver 创建了另一个wifi interface with other name than wlan0, 相应的要修改上面的代码。

dhcpcd starting from init.rc

service dhcpcd /system/bin/dhcpcd wlan0
group system dhcp
disabled
oneshot

7. 编辑驱动 (以模块形式/编进内核形式)

首先确保  在kernel 中 CONFIG_PACKET and CONFIG_NET_RADIO (wireless extensions) 是 enabled

-- kernel module :

  Define in your BoardConfig.mk :

   1. WIFI_DRIVER_MODULE_PATH :=“/system/lib/modules/wlan.ko " (path to the module to be loaded )
   2.  WIFI_DRIVER_MODULE_NAME:= " wlan0" (the name of the network interface that the driver creates)
   3. WIFI_DRIVER_MODULE_ARG:= "nohwcrypt" (any arguments that you want to pass to the driver on insmod)

-- build in kernel

      1)在hardware/libhardware_legacy/wifi/wifi.c要修改interface名字,
     2)在init.rc中添加:
        setprop wifi.interface "wlan0"
     3)在hardware/libhardware_legacy/wifi/wifi.c中当insmod/rmmod时,
        直接return 0。

到这发现已经有人 翻译过此篇文章,后面就不写了。

补充 :

设置dhcpcd.conf

  /system/etc/dhcpcd/dhcpcd.conf的配置为:
      interface wlan0
      option subnet_mask, routers, domain_name_servers

英文全文在这里http://blog.csdn.net/harhy/article/details/870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