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电子相册

楼主:
各位坛友好,本人刚学完51,现在手里有个lpc1788的板子和4.3寸的屏。当我把图片转成C文件,能显示图片,但C文件有1Mb多。所以如果我要显示多张照片,那么我的内存不够,看了论坛大家读SD卡的照片,可是我不会,各位能指点下,或者给个源码么?

网友A:
1、spi或sdio接sd卡
2、移植fatfs文件系统
3、编写bmp显示函数
4、遍历目录,循环读取显示

网友B:
找个1788 fatfs文件系统的历程,加上屏幕显示,bmp格式解码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spi或sdio接sd卡
2、移植fatfs文件系统
3、编写bmp显示函数
4、遍历目录,循环读取显示

   谢谢指教! 现在还有几个疑惑:
   1、bmp图片是直接下载SD卡上,还是也要对应生成C文件什么的?

   2、bmp图片显示函数如何编写,是读其文件名还是解码之类的?

   3、请问有类似的例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1788 fatfs文件系统的历程,加上屏幕显示,bmp格式解码就行了

恩,谢谢。我用了微雪电子的开发板,尝试下做做。

网友:
开发板一般都有电子相框的历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