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焊盘是怎么回事?

楼主:
如图图中红色的焊盘是怎样画出来的为什么在Hole size那一栏里呈现灰色?

网友A:
这是贴片的焊盘,没有孔洞,,要有孔洞就设成Multi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贴片的焊盘,没有孔洞,,要有孔洞就设成Multi的。。

恩是啊但是怎么画的呢为什么变成灰色的了?我自己试过改成0mm也不会变灰啊

网友:
看layer哪里,它没空,只在顶层

网友C:
这是单层焊盘,图中为在toplayer,首先要注意的是你生成 一个焊盘的时候设置在什么层,要设置在toplayer层,至于你说孔径为什么是灰的呢,因为它是单层焊盘没有穿孔啊没有穿孔啊~~如果你是想设置焊盘大小,图中size and shape选项就是。
同样如果你是想要设置一个穿孔的焊盘,比如弄的直插器件脚要穿层,那你首先选择你的焊盘为multilayer层,然后孔径大小就可以自主设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单层焊盘,图中为在toplayer,首先要注意的是你生成 一个焊盘的时候设置在什么层,要设置在toplayer层,至于你说孔径为什么是灰的呢,因为它是单层焊盘没有穿孔啊没有穿孔啊~~如果你是想设置焊盘大小,图中size and shape选项就是。
同样如果你是想要设置一个穿孔的焊盘,比如弄的直插器件脚要穿层,那你首先选择你的焊盘为multilayer层,然后孔径大小就可以自主设置了。

非常感谢我明白了

网友:
路过帮顶,祝早日找到答案

网友:
好仔细啊,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是啊但是怎么画的呢为什么变成灰色的了?我自己试过改成0mm也不会变灰啊

改成Multi layer就可以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