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p接口连续接收FPGA数据,实现与DSP的通信的技术问题,求大神帮助!!!

楼主:
10芯积分

单通道接收,16位数据线。
使用两个DMA接收FPGA的数据(0-32767):

upp_reg_hdl->UPID0 = (Uint32)upp_buffer_ping;
upp_reg_hdl->UPID1 = ((Uint32)upp_line_count << 16) | (Uint32)upp_line_size*sizeof(upp_buffer_ping[0]);
upp_reg_hdl->UPID2 = 0;

upp_reg_hdl->UPID0 = (Uint32)upp_buffer_pong;
upp_reg_hdl->UPID1 = ((Uint32)upp_line_count << 16) | (Uint32)upp_line_size*sizeof(upp_buffer_pong[0]);
upp_reg_hdl->UPID2 = 0;

可为什么这样做两个接收的数据都是0-(upp_frame_size-1)?不是可以有一个DMA排队吗?我是想让第二个buffer能够接收第一个buffer之后的数据,有谁知道啊,指点指点呗

或者谁有uPP的程序共享一下也行啊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
这应该发到FPGA板块或者DSP板块问吧??这里是论坛建议板块,估计人来逛的比较少。还是到对应板块去问才好。

网友:
嗯,我发错了。我在DSP板块重新发了一个,你要是懂得话麻烦去那里帮忙解答,这是DSP板块的网址[url=这是DSP板块的网址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1919-1-1.html,也是悬赏10个芯币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我不会,虽然悬赏10芯币让人很动心,也想试图帮你查找答案,可是发现无从查起。
标题是“upp接口连续接收FPGA数据,实现与DSP的通信的技术问题”,我从语文的角度分析,upp是这句话的主语,它既要接收FPGA的数据,又要实现与DSP的通信。这个那么牛的upp是什么gui?是FPGA实现的电路还是DSP的外设?或者是独立的电路模块?
本来同时懂FPGA和DSP,还在论坛混,并且有那个热心来帮你解答问题的网友就不多,更多是管理员看着你的帖子没人回复干着急,如果连个基础的科普都不做,那么管理员也不知该如何将你的帖子移动到合适版块,号召哪部分网友来解答你的问题。
我见管理员发了好几遍你这个帖子的链接了…

网友:
RE: OMAPL138的upp接口连续接收FPGA数据,实现与DSP的通信的技术问题,求大神帮助...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我不会,虽然悬赏10芯币让人很动心,也想试图帮你查找答案,可是发现无从查起。
标题是“upp接口连续接收FPGA数据,实现与DSP的通信的技术问题”,我从语文的角度分析,upp是这句话的主语,它既要接收FPGA的数据,又要实现与DSP的通信。这个那么牛的upp是什么gui?是FPGA实现的电路还是DSP的外设?或者是独立的电路模块?
本来同时懂FPGA和DSP,还在论坛混,并且有那个热心来帮你解答问题的网友就不多,更多是管理员看着你的帖子没人回复干着急,如果连个基础的科普都不做,那么管理员也不知该如何将你的帖子移动到合适版块,号召哪部分网友来解答你的问题。
我见管理员发了好几遍你这个帖子的链接了…

补充说明,upp是OMAPL138开发板的一个外设,负责FPGA与DSP通信。就是说FPGA的数据发过来要经过UPP然后存到开发板的内存里。

网友:
我知道怎么解决了了,我之前在两个DMA开始处分别设置了断点,去掉后数据就是两个buffer就是连续的了,但我不知道原因。有人知道吗?

我要想实现乒乓操作该怎么做?

网友:
我的fpga给dsp发upp数据,规律是1,2,1,4,1,6,1,8...。但是到了1,14之后按说接着是1,16,但是没有这样。收到的是1,8208,1,8210,这样连着16个数字之后就又成1,32,1,34了,这样每隔16个数字都会跳变,但是我根本没发大于2048的数据啊。我想请教下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大佬除了upp还用过emif嘛?我想知道在dsp c66x上能不能同时用upp和emif来时分复用?求解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