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请问zigbee网络中组播和绑定有什么区别?

楼主:
本人新手,刚刚接触zigbee,现在想要编一个程序,网络由1个协调器,多个终端(或者路由器)的网络构成
程序的功能是使协调器可以向所有终端发送数据,然后终端接到协调器的请求之后,会由自身向协调器返回一个数据。
现在确定的部分是返回数据由单播的方式实现,但是协调器发送数据请求的功能不知道如何实现。
初步的想法是将所有终端列入一个组,让协调器对这个组进行组播,或者将所有终端绑定,有协调器对这个绑定组进行单播
上述两种方案是否可以实现,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或者优劣吗?我的理解是不是有偏差,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A:
协调可以直接向其他设备广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协调可以直接向其他设备广播

我知道广播比较容易,但是我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发现广播丢包率比较严重,而且不知道什么原因,当我用抓包软件去抓包分析的时候,协调器会一次发出许多帧数据,有点摸不着头脑,感觉广播可能会对网络环境造成拥堵,所以想用其他的方法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广播比较容易,但是我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发现广播丢包率比较严重,而且不知道什么原因,当我用抓包软件去抓包分析的时候,协调器会一次发出许多帧数据,有点摸不着头脑,感觉广播可能会对网络环境造成拥堵,所以想用其他的方法试试

不知道你网络里有多少设备,以前我试过广播三四十个终端效果还可以,不过是距离比较近的情况
还有你抓包抓到的“许多帧”是相同的还是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网络里有多少设备,以前我试过广播三四十个终端效果还可以,不过是距离比较近的情况
还有你抓包抓到的“许多帧”是相同的还是不同?

网络中没有几个设备,为了防止乱套我就放了一个协调器,一个终端,我抓包是看到的就是这种,每个帧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的应用层净荷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说它是把一个数据发了很多遍

网友:
路过帮顶,祝早日找到答案

网友:
协调器发到每个终端如果指令相同用组播好.
就你这个应用两种方法唯一差别就是代码复杂度,组播是系统替你完成每个终端的发送,点播则需要你自己手动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