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f5359申请大数组问题

楼主:
msp430f5359芯片拥有66KB RAM,我想申请13600长度的int型数组,但是报下面的错误:
Error[e16]:Segment DATA16_N(size:0x6a40 align:0x1)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At least 0x2cfc more bytes needed.请问这个问题如何 解决?

网友A:
没申请过这么大的内存,如果使用IAR尝试把data model改为large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申请过这么大的内存,如果使用IAR尝试把data model改为large试试

恩恩,谢谢,我试试

网友B:
建议修改cmd文件,单独流出来一块作为数据存储使用。你知道地址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申请过这么大的内存,如果使用IAR尝试把data model改为large试试

谢谢,已经解决了!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修改cmd文件,单独流出来一块作为数据存储使用。你知道地址就可以用了。

按照楼上的办法已经解决了,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修改cmd文件,单独流出来一块作为数据存储使用。你知道地址就可以用了。

cmd文件不会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