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UART5中断收发数据问题

楼主:
波特率是9600
void UART5_IRQHandler(void)
{
        u8 res;
        //if(USART_GetFlagStatus(UART5, USART_FLAG_RXNE)!=RESET)
        if(USART_GetITStatus(UART5, USART_IT_RXNE) != RESET)//接收到数据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
                res =USART_ReceiveData(UART5);//读取到收到的数据
                if(UART5_RX_STA                 {
                        TIM_SetCounter(TIM3,0);//计数器清空
                        if(UART5_RX_STA==0)TIM3_Set(1);                 //使能定时器3的中断
                        UART5_RX_BUF[UART5_RX_STA++]=res;                //记录接收到的值
                }else
                {
                        UART5_RX_STA|=1<<15;                                        //强制标记接收完成
                }
         }
}

采用的是循环发送数据方式:
/**************************************************
  UART5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UART5_Tx_Char(u8 i)
{
    USART_SendData(UART5,i); //发往WIFI模块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ART5, USART_FLAG_TXE)==RESET);
}
/*******************************************
UART5发送字符串
*******************************************/
void UART5_Tx_Str(u8 *pt, u8 length)
{
        u8 i;
        for( i=0;i         UART5_Tx_Char(*pt++);
        //printf("\r\nUART5_test_2:\r\n",USART_ReceiveData(UART5));
   }
   //delay_ms(500);
}

UART5发送数据没有问题,但是接受数据时,平均每10次有两次会收不到数据,这是为什么?
(UART5<=>WIFI,手册技术支持上WIFI波特率115200,但是我试过115200,收发数据根本不行,9600恰好可以)

网友:
其中,当状态值UART5_RX_STA为数组最大缓存值时,接收数据时正确的,如果小于数组最大缓存值,则收不到数据,或者接收数据不完全

网友A:
UART5_RX_STA 这是个寄存器吧,看看这个寄存器各位是什么意思?数据FIFO溢出了吧?

网友:
难以理解为什么一边用库,还一边用寄存器,要么多用库,要么都用寄存器。中断接收直接放入缓冲,在循环中处理缓冲中的数据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UART5_RX_STA 这是个寄存器吧,看看这个寄存器各位是什么意思?数据FIFO溢出了吧?

的确是的,有数据溢出,UART5_RX_STA也很重要,关系到整个程序的逻辑问题。在解决数据溢出问题后,我在收到想要的数据后(进入中断后),完成后又会进入中断,具体是什么不清楚,不过我用程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用的就是UART5_RX_S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