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PCB学习——无线路由PCB绘制

楼主:
四层PCB学习活动已开展多日,本人绘制PCB有些日子了,不过多是些简单的双面板,从来没有上手过4面板等高大上的板子,由于马上要参加工作了,就是PCB攻城狮(是不是很苦逼),老大告诉我公司都是8层板,so........想通过论坛的活动学习学习,在此感谢论坛举办这个活动,感谢@soso 姐,感谢各位版主,感谢。。。。
..........................................................我是分割线..............................................................................................

首先,必须是下载原理图什么的,打开一看竟然是多通道设计(让我想到了编程的函数调用),还带封装库,简直太nice了,在此感谢提供原理图的大神。接下来就是了解主要芯片的作用,整体原理图的原理什么的,这里就不多说,已有坛友们总结了。

然后,新建一个PCB,试着导入原理图,结果,

连主芯片都没有,然后回查原理图,改错误,参考坛友们总结出来的问题,谢谢这位朋友的总结: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1405-1-1.html

但是还是有个错误,个人觉得影响不大,如下图:

..........................................................................我是分割线.........................................................................

然后,错误改正后,再次导入,并进行初步布局,当然,这还是有个别封装没有导入,只能在PCB布局中发现后在更新;目前只是布局了网口,USB,电源口电路的布局(一起画PCB习惯了输入端在左边,PS:发现我有点强迫症啊):

1、以前没有使用过网口这个元件,不知道像图上画法会超出板子多少?

2、这次不打样,布局时是不是可以不考虑手工焊接是否方便?(比如电阻电容并排放置可以尽量靠近等)

............................................这次就先到这吧,欢迎大家监督指正....................................................................

网友:
网口元件可以参考办公室的交换机,网络集线器的就行,一般按丝印表示就可以的。

网友A:
我觉得第二点肯定可以,按做产品的思路去做。要考虑手工焊接一个196的BGA就难道了一大堆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第二点肯定可以,按做产品的思路去做。要考虑手工焊接一个196的BGA就难道了一大堆人

嗯是的,最近做了个小板子,把一排0603的电容靠的比较近,手工焊起来特别麻烦

网友B:
原理图打开 里面的所以网络标签都是浮空的怎么回事

网友C:
那个天线E1怎么搞的。有错误啊。你是怎么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打开 里面的所以网络标签都是浮空的怎么回事

网络标签浮空,这个没遇到过,可以贴出来让大家给你解决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天线E1怎么搞的。有错误啊。你是怎么画的。

天线还没画呢

网友C:
仔细看了。库里有天线 是名字对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了。库里有天线 是名字对不上。

嗯,就是那块同板,很多封装名字都有点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络标签浮空,这个没遇到过,可以贴出来让大家给你解决一下

导入到PCB 这些网络还是有连线  暂时就没去管它了

网友:
( ^_^ )不错嘛,是AD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