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G2553怎么输出内部参考电压

楼主:
比如我想要0.25VCC怎么输出?
老师说ADC10的内部参考电压可以,但是怎么设定为IO输出呢?
急急

网友A:
你可以详细看下ADC那章的配置,可以输出参考源电压(配置参考源电压,引脚功能选择),至于你说的0.25VCC恐怕是不能直接输出,内置的参考源应该是1.5V和2.5V

网友B:
ADC寄存器好像有个位是REFOUT,打开这个好像可以输出,具体输出到哪个口的仔细看看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C寄存器好像有个位是REFOUT,打开这个好像可以输出,具体输出到哪个口的仔细看看手册

谢谢你。已经解决了。

具体是

ACD10CTL0|=REFOUT;//P1.4输出1.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详细看下ADC那章的配置,可以输出参考源电压(配置参考源电压,引脚功能选择),至于你说的0.25VCC恐怕是不能直接输出,内置的参考源应该是1.5V和2.5V

谢谢你,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