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信号功率检波器

楼主:
一不小心走上了射频硬件设计的不归路,问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最近在用凌特公司的ltc5507功率检波器,想实现对射频信号的幅度检测,电路图按照芯片手册上提供的电路,自己腐蚀的电路板,实际测试没有实现功能,输入信号幅度500mV,改变频率,从10MHz-100MHz,测出来的信号幅度从500mv变化到700mv,在输入端接了50Ω串联匹配负载,这是为什么?下面是其中文手册

网友:
芯片手册

网友:
回帖挺你一下。。

网友:
貌似玩过。。。。不过,不是应该改变输入信号的幅度么?然后在改变输入信号的频率。就是说,貌似是用同一个频率不同的幅度去测试,就应该有不同的电压输出,。PS,其他公司有线性度更好的功率检测。不过贵很多

网友:
I like you, but just like you !
纵然万劫不复,纵然相思入骨,
我也待你眉眼如初,岁月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