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动整流电路截止失真的问题

楼主:
 本来做好了的电路,但是却因为功耗太大需要哦再做修改。 打算用5V单电源对LM324供电,发现失真很大。换用+-5V双电源供电时,发现有截止失真,调了好久都不行。求电路改进方法。

+5V供电

+5V供电

+-5V供电

+-5V供电

网友A:
供电电压提高一些再看看。比如提高到正负1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电电压提高一些再看看。比如提高到正负10V。

其实+5、-6就可以。但是,这不是功耗高,想换用+5单电源供电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5、-6就可以。但是,这不是功耗高,想换用+5单电源供电嘛

这个精密整流电路,不允许使用单电源。
如果是想使用单电源,可以试试这个电路。但在+5V电源下能够有多大幅度输出则不肯定。因这类运放输出不能到电源正(上轨)。

网友:
注意该电路在输入信号的正半周期和负半周期输出阻抗相差很远。所以要获得较低阻抗输出,后面务必加一级跟随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精密整流电路,不允许使用单电源。
如果是想使用单电源,可以试试这个电路。但在+5V电源下能够有多大幅度输出则不肯定。因这类运放输出不能到电源正(上轨)。

恩恩  好的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