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个MSP430F5504供电的问题

楼主:
过些日子打算用MSP430F5xxx系列的单片机做一个东西,主要是看上了他的USB接口,现在先来点儿技术储备,讨论一下。
主要需求能通过USB口导出数据,锂电池供电,用USB口为锂电池充电。其他部分的功能暂时不讨论。在这儿想讨论一下系统电源的管理部分。
设备接电脑的时候没有问题,可以用USB直接供电,430F系列带USB功能的都有一个LDO,可以直接接5V,有一个3.3V的输出。最大60mA,够我系统用的了。
再一个是锂电池充电管理,打算用一个电池管理芯片去从USB的5V为锂电池充电。
以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如何利用锂电池为系统供电。由于锂电池的电压范围为2.4V-4.2V,保守一些应该也在3V-4V直接。直接给系统供电有一段是超过3.6V的,大部分3.3V系统(包括单片机)的的最大电源都是3.6V,因此不可行。
可以把锂电池通过负载开关接入到430单片机的USB电源端,但是内部LDO的最小输入为3.75V,这样锂电池的利用率又太低了。
再一个就是再加一个升降压型的稳压芯片,锂电池通过稳压芯片给系统供电,当然中间可能需要多个负载开关去切换。但是总觉得这样一个方案太复杂,成本也挺高的。
在网上看了一个类似的产品的图片大概用了几个电池管理芯片(没有看清型号,猜想是电池管理芯片)和两个负载开关加一个电感组成的,但是没有原理图,只是产品的图片。
这种应用在生活中挺多的,但是用的时候一时找不到手里的合适的东西拆开参考一下,希望大家踊跃讨论,多从成本角度说说有什么可行的方案,多谢多谢!
再一个LDO输入低于额度时会有什么后果,除了不能输出额度的电压,会不会随坏器件。

网友:
充电管理+电池保护+DC-DC
没啥后果,就是电压略微低于输入电压,没法实现LDO稳压的功能。

网友A:
如果对电压的精度要求不高,可以串一个二极管去降压0.6V,就可以将最大电压从4.2V变为3.6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电压的精度要求不高,可以串一个二极管去降压0.6V,就可以将最大电压从4.2V变为3.6V。

这样的话电池利用的下限就被提高了0.7V,本来可用用到3V的话现在只能用到3.7V了

现在打算用一个电池管理芯片和5504内部的LDO去工作,平时用电池加个锗管去给5504的LDO供电,这样其实跟串二极管效果差不多。有两级压降,也0.7V了。

我再考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