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读写问题

楼主:
用51单片机对SD卡重复写数据会出现卡死现象,卡在写完数据后,SD卡一直处于忙状态。

网友A:
对问题描述的不是很详细啊,再详细描述一下

网友B:
等很长时间也还是一直处于忙状态?

网友C:
SD卡问题很多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SD卡问题很多种……

SD卡插电脑上有没问题,是不是程序和SD卡不太匹配。再顺便问一下,不同SD卡的读写程序是不是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很长时间也还是一直处于忙状态?

是的,写完一个扇区数据后,SD卡就一直处于满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问题描述的不是很详细啊,再详细描述一下

我用CMD24(单扇区写命令)不停对SD卡进行写操作,写入几次之后,SD卡已经回应数据写入成功但,SD卡就一直处于忙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