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ad软件是出现错误提示

楼主:
打开ad之后显示unrecognized project file version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只有unrecognized project file version 后面是想加图片加错了

网友:
ad软件是默认打开上一次的工程文件,可能你上次打开了一个不能被ad支持的文件格式。关闭之后重新打开一个正确的文件试试

网友:
是否把Users安装到桌面了,检查AD软件的安装目录Users在那个盘符下

网友:
哪个版本的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