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 传数据到云端

楼主:
刚刚开始用CC3200的板子。CO2传感器连接在板子上。 用Energia写的编程,导入到板子里,让板子把数据传送到云端。
但是板子USB和电脑连接的时候可以传输数据,如果不用USB和电脑连接,我自己提供给它电源,用wifi功能,数据的传输就中断了,无法传输到云端。
请问CC3200的wifi功能到底指的是什么? 我可以用cc3200 的wifi功能让其不连接电脑的情况下将收集到的数据传入到云端吗? 该怎么做?

网友A:
数据能否传到云端与USB是否连接电脑没有直接关系。Wi-Fi只是数据传送的一种手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能否传到云端与USB是否连接电脑没有直接关系。Wi-Fi只是数据传送的一种手段。

这个板子具有wifi功能也就是说它能通过wifi与云端沟通。

是这个意思吗??

它有3种模式, 基站(station) ,访问点(access point) ,wi-fi 直接 (wi-fi direct) 我应该选择运用哪一种模式呢?

网友A:
Wi-Fi只能通过无线路由器与云端通信,此时CC3200只能工作在站点(Station)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Fi只能通过无线路由器与云端通信,此时CC3200只能工作在站点(Station)模式。

怎样才能让cc3200在Station的模式下工作呢?
我现在手里有一块新的cc3200的板子, 我使用uniflash 先format, 然后导入了server pack, 最后在program了一个wlan-station的bin。做完后板子并没有wifi的功能
请问我的步骤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样才能让cc3200在Station的模式下工作呢?
我现在手里有一块新的cc3200的板子, 我使用uniflash 先for ...

用ESP8266吧

网友:
cc3200 sta模式连接能上网的路由器,设备支持域名解析最好,连接云端的域名即可。。
前提是你对系统有一定认识,云端是个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样才能让cc3200在Station的模式下工作呢?
我现在手里有一块新的cc3200的板子, 我使用uniflash 先for ...

让cc3200在Station模式下工作简单,但要连接云端并交换数据就没那么简单了。
wlan-station必须进行修改才能通过Wi-Fi连接到你自己的无线路由器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让cc3200在Station模式下工作简单,但要连接云端并交换数据就没那么简单了。
wlan-station必须进行修改 ...

请问具体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具体该怎么修改呢?

将example\common\common.h中的下列宏定义:
#define SSID_NAME                "cc3200demo"                /* 接入点名称 */
#define SECURITY_TYPE        SL_SEC_TYPE_OPEN                         /* 安全类型(OPEN/WEP/WPA) */
#define SECURITY_KEY                         ""                        /* 安全密码 */
修改为自己AP的配置值

网友:
请问现在要发送传感器到云端是用哪个物联网平台呢,yeelink用不了啊,大神求代码和教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