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多路采集程序

楼主:
希望高人能帮忙看看这个程序,两路采集的温度始终为定值,DS18B20没有起作用。先谢谢了

DS18B20实验(两路).zip

网友A:
基本程序没有问题,但是你确定你的ROM地址没有错误?程序里是固定地址,不是自动去查询和识别地址的。如果不想处理复杂的地址识别过程,可以一个IO接一个18B20,然后忽略地址(0xCC),这样程序就简单多了。

另外,51做18B20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在于延时的精度上,使用delay容易受到时钟精度影响,特别是使用内部时钟的时候。

网友:
显示255.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程序没有问题,但是你确定你的ROM地址没有错误?程序里是固定地址,不是自动去查询和识别地址的。如果不想处理复杂的地址识别过程,可以一个IO接一个18B20,然后忽略地址(0xCC),这样程序就简单多了。

另外,51做18B20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在于延时的精度上,使用delay容易受到时钟精度影响,特别是使用内部时钟的时候。

自动查i询地址的程序不知道怎么写,照搬网上的程序也不对,就写了两个固定地址(参照别人的程序),也不行
因为单路的程序我测试过,可以显示,所以想着延时应该没问题。
谢谢你的指点,我用两个IO口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程序没有问题,但是你确定你的ROM地址没有错误?程序里是固定地址,不是自动去查询和识别地址的。如果不想处理复杂的地址识别过程,可以一个IO接一个18B20,然后忽略地址(0xCC),这样程序就简单多了。

另外,51做18B20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在于延时的精度上,使用delay容易受到时钟精度影响,特别是使用内部时钟的时候。

我如果用两个IO口,忽略地址我怎么将两路依次读出,还是有点疑惑,希望您能具体说一下思路。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查i询地址的程序不知道怎么写,照搬网上的程序也不对,就写了两个固定地址(参照别人的程序),也不行
因为单路的程序我测试过,可以显示,所以想着延时应该没问题。
谢谢你的指点,我用两个IO口试试

1-wire芯片没有重复地址的,所以照搬别人的是无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如果用两个IO口,忽略地址我怎么将两路依次读出,还是有点疑惑,希望您能具体说一下思路。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给你一个AVR单片机的例子,我以前写的。用两个IO和两个1-wire芯片通信。

扩展IO也非常容易,因为程序将定义分离出来,只需要定义使用的IO。在程序结构化这一点上,51单片机是做的最差的。

网友B:
嗯嗯,程序已改过,谢谢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AVR单片机的例子,我以前写的。用两个IO和两个1-wire芯片通信。

扩展IO也非常容易,因为程序将定义分离出来,只需要定义使用的IO。在程序结构化这一点上,51单片机是做的最差的。

嗯嗯,程序已改过,谢谢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程序已改过,谢谢帮助

你好,楼主,两个IO口采集2路18B20的程序你成功了吗?我现在写多路的,能不能给我参考一下。还有两路的读一次,岂不是要接近2秒的时间???

网友:
 多路采集DS18B20的的模块LCT2662m和仪表LCT2201C

网友:
专业的USB温湿度传感器、485温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64路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厂商。
www.lct2000.cn
QQ:1930227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