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ASF建立工程

楼主:
为什么asf.h的这个头文件添加进去就会报错呢,但是Goto Implementation能找到这个头文件

我把这个头文件中包含的.h  文件单独列出来就不会报错

为什么呢?

我也是经常使用这个芯片,昨天才发现可以使用ASF的框架的
昨天我测试的芯片是Atmega48pa,以前的时钟配置好像只能通过熔丝配置,只有两种分频,1或者8分频
通过ASF框架可以随便配置分频。

看了一下底层配置,没找到任何关于片子寄存器的东西,不知道ASF是如何工作的,这个时钟配置改变的是寄存器配置呢,还是用程序实现的分频呢。
分频的程序如下。

网友A:
通过asf向导建立一个试试
这种环境可能和以前的略有区别吧

So TM what......?

网友B:
ASF对AVR的支持不太完善,看代码很多地方实际还没有完成。ASF主要还是用在xmega和ARM核中,开发AVR还是自己写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SF对AVR的支持不太完善,看代码很多地方实际还没有完成。ASF主要还是用在xmega和ARM核中,开发AVR还是自己写吧。

xmega的mega的都用过好多了,一直是自己开发,前天看帖子突然看到了还有ASF这种功能,想了解一下,就在Atmega48上测试了一下,时钟竟然能随便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asf向导建立一个试试
这种环境可能和以前的略有区别吧

我就是先建立C, 再通过向导方式建立工程的,头文件路径什么的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xmega的mega的都用过好多了,一直是自己开发,前天看帖子突然看到了还有ASF这种功能,想了解一下,就在Atmega48上测试了一下,时钟竟然能随便分频。

分频是AVR自身的功能,ASF只是提供了简单的用法,将它封装到函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