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个关于定时器控制AD采样的问题~

楼主:
想写一个程序,用定时器控制AD采样的采样率,想法是这样的:

设置AD,最后在AD中断里面将ADC12MEM的数据赋给result

然后配置定时器,定时器时间设为5ms 进中断 进中断后将result的值提取 处理 最后通过串口输出~

这样的话其实就是5ms得到一次采样点,所以得到的采样率应该是5ms一个采样点,即200Hz

问题:

1.这样的方法可行吗???

2.这两个中断的地方怎么写(不是中断里面的内容)??有个什么顺序神马的没有?

网友A:
楼主直接将ADC的触发源改为定时器即可,只要ADC中断,定时器不用开中断,只要每5ms给一个触发信号就行,在ADC中断里调用串口,把数据送出去

网友B:
1:你的意思就是AD的中断负责采集数据,然后定时器每5ms取一次数,然后进行处理。
这样的话其实就是5ms得到一次采样点,所以得到的采样率应该是5ms一个采样点,即200Hz)我觉得这话有歧义,实际采样率到底是多少是以你的AD决定的吧,怎么能以你读的时间来衡量呢。。。。。
2:你的思路已经很清楚了,直接把两个中断打开就行了啊,先后顺序没有多大影响,5ms肯定采了好N多次数了,先开哪个都没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你的意思就是AD的中断负责采集数据,然后定时器每5ms取一次数,然后进行处理。
(这样的话其实就是5ms得到一次采样点,所以得到的采样率应该是5ms一个采样点,即200Hz)我觉得这话有歧义,实际采样率到底是多少是以你的AD决定的吧,怎么能以你读的时间来衡量呢。。。。。
2:你的思路已经很清楚了,直接把两个中断打开就行了啊,先后顺序没有多大影响,5ms肯定采了好N多次数了,先开哪个都没啥区别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我按照这个思路写了下程序

先初始化AD 然后UART 然后timer

然后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GIE);进入中断。

然后我写了AD中断,把ADC12MEM0的值赋给temp

然后写了定时器中断 把temp转换后输出到电脑

具体代码如下:

#include <msp430f5529.h>
#include "ADfunction.h"
#include "uart.h"
#include "timer.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volatile unsigned int results[num_of_results];                      //开辟8个16位内存空间
//static uchar index = 0;;
uint temp;
uchar result;
//uint average;
char buffer1[6];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Init_ADC();
  uart_init();
  timer();
  buffer1[5]='\0';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pragma vector = 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ADC12IV,34))
  {

  case 0 : break;
  case 2 : break;
  case 4 : break;
  case 6 :

    temp = ADC12MEM0;

      break;
  case 8  :break;

  default : break;
  }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0_ISR(void)
{

  result= temp;
    uchar i;
  Tran_val(temp,buffer1);
        buffer1[4] = buffer1[3];
        buffer1[3] = buffer1[2];
        buffer1[2] = buffer1[1];
        buffer1[1] = 0x2e - 0x30;
       for(i=0;i<4;i++)
       {
         buffer1[i] += 0x30;
       }

     uart_tx_string(buffer1);
     uart_tx_string("\r");
}

然后我给了个1Hz的正弦波 发现一个正弦波输出了几千个点额。。。。。。不对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你的意思就是AD的中断负责采集数据,然后定时器每5ms取一次数,然后进行处理。
(这样的话其实就是5ms得到一次采样点,所以得到的采样率应该是5ms一个采样点,即200Hz)我觉得这话有歧义,实际采样率到底是多少是以你的AD决定的吧,怎么能以你读的时间来衡量呢。。。。。
2:你的思路已经很清楚了,直接把两个中断打开就行了啊,先后顺序没有多大影响,5ms肯定采了好N多次数了,先开哪个都没啥区别

我感觉 定时器的中断并没有按照定时器设定的时间进入中断,而是直接在执行完AD的中断后 就直接进入了定时器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我按照这个思路写了下程序

先初始化AD 然后UART 然后timer

然后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GIE);进入中断。

然后我写了AD中断,把ADC12MEM0的值赋给temp

然后写了定时器中断 把temp转换后输出到电脑

具体代码如下:

然后我给了个1Hz的正弦波 发现一个正弦波输出了几千个点额。。。。。。不对额。。。。。。。

1000/5,应该有200个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 定时器的中断并没有按照定时器设定的时间进入中断,而是直接在执行完AD的中断后 就直接进入了定时器中断。。。。。。。

没看出来你的定时器达到5ms了啊,初始化里达不到吧,最大才到65536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看出来你的定时器达到5ms了啊,初始化里达不到吧,最大才到65536而已

用信号源试了下 已经实现了每秒取200个点 然后上传到上位机。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我在main里面

写了两个中断,先写了AD中断,又写了定时器中断。

然后debug

让程序一直跑的时候输出的结果没问题,可是我单步调试的时候 就一直在AD中断里面一直循环,求问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呀??

因为这个只是个简单的程序,后面我还要在这个基础上改好多东西,加好多东西,所以想搞清楚,请问下~非常感谢!
#include <msp430f5529.h>
#include "ADfunction.h"
#include "uart.h"
#include "timer.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volatile unsigned int results[num_of_results];                      //开辟8个16位内存空间
//static uchar index = 0;;
uint temp;
uchar result;
//uint average;
char buffer1[6];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Init_ADC();
  uart_init();
  timer();
  buffer1[5]='\0';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pragma vector = 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ADC12IV,34))
  {

  case 0 : break;
  case 2 : break;
  case 4 : break;
  case 6 :

    temp = ADC12MEM0;

      break;
  case 8  :break;

  default : break;
  }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0_ISR(void)
{

    uchar i;
  Tran_val(temp,buffer1);
        buffer1[4] = buffer1[3];
        buffer1[3] = buffer1[2];
        buffer1[2] = buffer1[1];
        buffer1[1] = 0x2e - 0x30;
       for(i=0;i<4;i++)
       {
         buffer1[i] += 0x30;
       }

     uart_tx_string(buffer1);
     uart_tx_string("\r");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看出来你的定时器达到5ms了啊,初始化里达不到吧,最大才到65536而已

啊啊啊!!!!我明白了 是因为定时器定了5ms才进入定时器中断,然后当到了5ms的时候才进入定时器中断 对吧?所以,在这5ms之内就要一直在AD中断里面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啊啊啊!!!!我明白了 是因为定时器定了5ms才进入定时器中断,然后当到了5ms的时候才进入定时器中断 对吧?所以,在这5ms之内就要一直在AD中断里面了~哈~~~

好吧,你明白就行了,虽然我不懂你在那说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信号源试了下 已经实现了每秒取200个点 然后上传到上位机。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我在main里面

写了两个中断,先写了AD中断,又写了定时器中断。

然后debug

让程序一直跑的时候输出的结果没问题,可是我单步调试的时候 就一直在AD中断里面一直循环,求问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呀??

因为这个只是个简单的程序,后面我还要在这个基础上改好多东西,加好多东西,所以想搞清楚,请问下~非常感谢!

没看到你的主循环的,也没看到唤醒语句的。
所以MCU进入休眠之后只在中断到来的时候唤醒,处理完中断服务之后继续休眠。

其实你完全可以把程序放在主循环里来做,不过你这样就要大改程序架构了。

初始化();

{

休眠();

开始ADC转换();

休眠();

处理数据、外发数据();

}

ADC中断服务()

{

唤醒单片机();

}

定时器中断服务()

{

唤醒单片机();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你的主循环的,也没看到唤醒语句的。
所以MCU进入休眠之后只在中断到来的时候唤醒,处理完中断服务之后继续休眠。

其实你完全可以把程序放在主循环里来做,不过你这样就要大改程序架构了。

初始化();

{

休眠();

开始ADC转换();

休眠();

处理数据、外发数据();

}

ADC中断服务()

{

唤醒单片机();

}

定时器中断服务()

{

唤醒单片机();

}

我总感觉我的程序不对

而且确实我也奇怪为什么不用一个while(1)

可是我就直接写了两个中断程序就一直在进中断执行,出来后继续进中断。。。。。。继续执行,这个地方我也有点迷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直接将ADC的触发源改为定时器即可,只要ADC中断,定时器不用开中断,只要每5ms给一个触发信号就行,在ADC中断里调用串口,把数据送出去

有些430的没有定时器触发的,我看过msp430f5529就没有

网友E:
就按照qiushenghua版主的就可以了,我现在的程序全都跑定时器中断的,具体就是把你任务分成几个,然后定时某个时间进定时器中断,我一般是1ms,然后任务都在定时器跑,主函数while基本不跑什么代码,基本上都是跑些发送数据这类的任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就按照qiushenghua版主的就可以了,我现在的程序全都跑定时器中断的,具体就是把你任务分成几个,然后定时某个时间进定时器中断,我一般是1ms,然后任务都在定时器跑,主函数while基本不跑什么代码,基本上都是跑些发送数据这类的任务

不推荐在定时器中断服务里跑任务,因为中断不可嵌套,在中断服务里太久会影响程序的正常运行。

所以建议将程序放回主循环中,中断服务的作用仅仅是唤醒MCU,或者进行标志位的设定。

然后主循环里根据这些标志位的组合来完成某些功能。

楼主的程序属于特例,因为他的程序太简单了,两个服务就能完成所有任务。

其实很多低端MCU能完成的工作,就因为程序架构设计不当,最终总感觉资源不够用,被迫更换了高端的MCU。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推荐在定时器中断服务里跑任务,因为中断不可嵌套,在中断服务里太久会影响程序的正常运行。

所以建议将程序放回主循环中,中断服务的作用仅仅是唤醒MCU,或者进行标志位的设定。

然后主循环里根据这些标志位的组合来完成某些功能。

楼主的程序属于特例,因为他的程序太简单了,两个服务就能完成所有任务。

其实很多低端MCU能完成的工作,就因为程序架构设计不当,最终总感觉资源不够用,被迫更换了高端的MCU。

版主大人说得有道理啊~我现在就发现可能因为程序框架不对 导致现在执行程序感觉资源不够啊~虽然程序简单,但感觉都不够~
写程序还有好长的路要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你的主循环的,也没看到唤醒语句的。
所以MCU进入休眠之后只在中断到来的时候唤醒,处理完中断服务之后继续休眠。

其实你完全可以把程序放在主循环里来做,不过你这样就要大改程序架构了。

初始化();

{

休眠();

开始ADC转换();

休眠();

处理数据、外发数据();

}

ADC中断服务()

{

唤醒单片机();

}

定时器中断服务()

{

唤醒单片机();

}

还有想弱弱的问问版主大人,你说的休眠 是让单片机进入某个低功耗模式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有想弱弱的问问版主大人,你说的休眠 是让单片机进入某个低功耗模式吗??

是这个意思,关掉CPU,程序就卡在那里了,直到进入中断服务将其唤醒。唤醒之后正好接着做下一件事情。

如果有多件事情混着做,设置好标志位,每个循环将所有事情都做一遍,符合标志位再做,循环结束休眠。

中断服务在唤醒单片机之前将标志位置位了,这样就能混着执行服务了。

当然,休眠之前需要先判断是否所有标志位的程序都已经执行完毕,不然可能会出现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推荐在定时器中断服务里跑任务,因为中断不可嵌套,在中断服务里太久会影响程序的正常运行。

所以建议将程序放回主循环中,中断服务的作用仅仅是唤醒MCU,或者进行标志位的设定。

然后主循环里根据这些标志位的组合来完成某些功能。

楼主的程序属于特例,因为他的程序太简单了,两个服务就能完成所有任务。

其实很多低端MCU能完成的工作,就因为程序架构设计不当,最终总感觉资源不够用,被迫更换了高端的MCU。

这个我知道,我也是在中断进行简单的任务而已,或者我的任务在中断时间内就可以,不过还是用标志位传递到主函数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这个意思,关掉CPU,程序就卡在那里了,直到进入中断服务将其唤醒。唤醒之后正好接着做下一件事情。

如果有多件事情混着做,设置好标志位,每个循环将所有事情都做一遍,符合标志位再做,循环结束休眠。

中断服务在唤醒单片机之前将标志位置位了,这样就能混着执行服务了。

当然,休眠之前需要先判断是否所有标志位的程序都已经执行完毕,不然可能会出现冲突。

想再弱弱地问一下 版主 唤醒单片机。。。。。。这个。。。。。。怎么唤醒啊?

版主的意思是 比如我让单片机进入低功耗模式4,然后唤醒的时候执行个语句进入低功耗模式0 这样 好几个时钟就工作了 就是唤醒了吗??

网友D: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上面这条语句是进入低功耗模式LPM0并开启全局中断。
在开启了全局中断的前提下,再次进入低功耗模式只需要下面这句就行了:
LPM0;
从LPM0唤醒也只需要下面这一句:
LPM0_EXIT;
如果你非得使用寄存器语句,那就是: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低功耗模式0依旧属于低功耗模式,CPU同样没有工作。进入Active Mode才叫唤醒。

网友C:
引用 网友D: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上面这条语句是进入低功耗模式LPM0并开启全局中断。
在开启了全局中断的前提下,再次进入低功耗模式只需要下面这句就行了:
LPM0;
从LPM0唤醒也只需要下面这一句:
LPM0_EXIT;
如果你非得使用寄存器语句,那就是: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低功耗模式0依旧属于低功耗模式,CPU同样没有工作。进入Active Mode才叫唤醒。

版主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因为我AD想精确控制采样率,想了个办法就是打开AD采集,然后将ADMEM0数据存到temp里面,然后用定时器5ms进入一次定时器中断,在定时器中断里面将采到的temp做转换传到电脑上。

那么AD其实是一直在开着的,我感觉如果按照这个思路的话,那么貌似主循环就没有什么用了呃。。。。。。

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

因为后面要和加速度传感器的数据结合到一起,我按照我的这个方法,同样把加速度传感器采到的数据在定时器中断里面和AD的电压数据一起发送,这样最后发送到电脑上的采样点少了很多,明显不是5ms发一次。。。。。。

不知道关于我想实现的功能版主在程序结构和想法上能给点什么意见不?困扰了好几天的采样率问题l了 实在是太伤了。。。。。。

非常感谢版主大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因为我AD想精确控制采样率,想了个办法就是打开AD采集,然后将ADMEM0数据存到temp里面,然后用定时器5ms进入一次定时器中断,在定时器中断里面将采到的temp做转换传到电脑上。

那么AD其实是一直在开着的,我感觉如果按照这个思路的话,那么貌似主循环就没有什么用了呃。。。。。。

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

因为后面要和加速度传感器的数据结合到一起,我按照我的这个方法,同样把加速度传感器采到的数据在定时器中断里面和AD的电压数据一起发送,这样最后发送到电脑上的采样点少了很多,明显不是5ms发一次。。。。。。

不知道关于我想实现的功能版主在程序结构和想法上能给点什么意见不?困扰了好几天的采样率问题l了 实在是太伤了。。。。。。

非常感谢版主大人。
初始化();
while(1)
{
休眠();
开始电压采集ADC转换();
休眠();
处理数据,暂时不外发();
开启加速度采集的ADC转换();
休眠();
处理数据,外发两个数据();
}

ADC中断服务()
{
唤醒单片机();
}

定时器中断服务()
{
唤醒单片机();
}
初始化()
{
设定定时器中断每5毫秒执行一次
开启全局中断
}

网友C:
版主大人 还是有问题呃~~ 我按照你给的思路写~~我调试程序 程序一直在AD中断里面循环不出来了。。。。。

您帮我看看程序有什么问题呢?~~~非常感谢呢!

这个是main 里面的

这个是定时器中断及设置里面的~~~

这个是AD中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大人 还是有问题呃~~ 我按照你给的思路写~~我调试程序 程序一直在AD中断里面循环不出来了。。。。。

您帮我看看程序有什么问题呢?~~~非常感谢呢!

这个是main 里面的

这个是定时器中断及设置里面的~~~

这个是AD中断的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先把低功耗等级改为LPM0试试,然后再逐步提高低功耗等级。貌似LPM4只能通过外部中断唤醒…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先把低功耗等级改为LPM0试试,然后再逐步提高低功耗等级。貌似LPM4只能通过外部中断唤醒…

改成了LPM0 不过程序还是卡在了AD中断里面

其实您给的思路我有点不太明白 就是如果按照您的思路的话 正常执行程序的顺序应该是???

初始化 然后 进入定时器中断 5ms唤醒一次单片机 然后进入AD中断 唤醒单片机 然后while(1)里面的AD转换 然后处理数据 发送数据?

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先把低功耗等级改为LPM0试试,然后再逐步提高低功耗等级。貌似LPM4只能通过外部中断唤醒…

我在单步调试的时候没有看出来什么时候进入定时器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成了LPM0 不过程序还是卡在了AD中断里面

其实您给的思路我有点不太明白 就是如果按照您的思路的话 正常执行程序的顺序应该是???

初始化 然后 进入定时器中断 5ms唤醒一次单片机 然后进入AD中断 唤醒单片机 然后while(1)里面的AD转换 然后处理数据 发送数据?

是这样的吗??

用手机回的,打字不方便,明天到公司再看你的程序。

思路就是主函数循环执行,每5毫秒进入定时中断,唤醒开始ADC转换。转换的时候CPU不参与工作,将其设置为休眠。

ADC转换完成之后进入中断,唤醒单片机继续执行主函数里的处理数据工作。

处理完数据,一个循环结束,进入下一次循环,休眠等待下一次定时器中断来唤醒。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手机回的,打字不方便,明天到公司再看你的程序。

思路就是主函数循环执行,每5毫秒进入定时中断,唤醒开始ADC转换。转换的时候CPU不参与工作,将其设置为休眠。

ADC转换完成之后进入中断,唤醒单片机继续执行主函数里的处理数据工作。

处理完数据,一个循环结束,进入下一次循环,休眠等待下一次定时器中断来唤醒。

我明白了~谢谢版主~~~

网友D:
从你的代码看上去,问题还是挺多的。
ADC12IV是不是等于6,只有当它等于6的情况下才能退出低功耗模式。你卡在ADC中断里需要好好检查这一点。
另外,你没有完成转换就读取ADC12MEM了(你先读的数据再进的休眠,读数据的时候转换还没完成)
还有,在ADC配置的时候别忘记开启ADC中断。看不到你ADC配置的代码,但是从你“卡在ADC中断”的描述判断,应该是开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你的代码看上去,问题还是挺多的。
ADC12IV是不是等于6,只有当它等于6的情况下才能退出低功耗模式。你卡在ADC中断里需要好好检查这一点。
另外,你没有完成转换就读取ADC12MEM了(你先读的数据再进的休眠,读数据的时候转换还没完成)
还有,在ADC配置的时候别忘记开启ADC中断。看不到你ADC配置的代码,但是从你“卡在ADC中断”的描述判断,应该是开启了。

版主你好~

我调试了程序发现ADC12IV是6呃。。。。。。。

2.您指出的第二个问题我有点没有明白~ADC12MEM不是AD转换转换后的数据吗?

3.是开启了AD中断了~~

劳您费心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你好~

我调试了程序发现ADC12IV是6呃。。。。。。。

2.您指出的第二个问题我有点没有明白~ADC12MEM不是AD转换转换后的数据吗?

3.是开启了AD中断了~~

劳您费心了~~~~非常感谢~

ADC12CTL0|=ADC12SC;
result=ADC10MEM0;
LPM4;

上面这三句,第一句说的是开启ADC转换,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让ADC模块开始采样。
第二句,直接读取,由于ADC采样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你这个时候读出来的数据是不可靠的。
第三句,进入低功耗模式,这个时候数据已经读出来了,再进低功耗模式已经没用了。

下面这个链接是我之前写的ADC读取语句,你可以参考一下(读Vcc电压):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6450&fromuid=354619

补充一下宏定义和中断服务。
其中flag是全局变量,作用是将其的8个bit分别作为8个标志位使用。
在这里可以不使用这个标志位。
我这么写的原因是我的程序架构比较混乱,唤醒MCU的中断源可能有好几个,不加的话在执行过程中容易出错。

#define ADC_Interrupt flag&0x04
#define Set_ADC_Interrupt flag|=0x04
#define Reset_ADC_Interrupt flag&=0xFB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 (void)
{
        Set_ADC_Interrupt;
        LPM3_EXIT;     // Clear LPM3 bits from 0(S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