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准备开发zigbee,使用cc2530,调试仪器希望各位给意见

楼主:
大致了解了下需要频谱分析仪和网络分析仪,对于这个开发没什么经验,希望各位提供宝贵意见,是否真的需要,还有就是如果需要这些仪器,对于我们这种应用,大概什么价格的合适,望各位有经验的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打算做zigbee模块还是做应用
如果是做应用,前期可以考虑用现成的模块,现在做这种模块的公司挺多的。
因为毕竟开发模块还是有蛮多事情的,前端的射频生产和测试都是蛮麻烦的,屏蔽室+仪器+经验
成本也蛮多的,是否在前期项目还没有大量出货的时候用现成的模块,量特比大的情况一般原厂会直接支持的。
有个客户做海外表的,每年的量你都不敢想,有问题直接打电话给TI,当然了他们自己做模块。

其实很多时候,模块倒不是很难,ti的资源也算是蛮多的了,天线设计不难有参考,射频前端也是咯,基本上是集成的balun直接贴上去,没啥东西了,主要还是测试的事情或者说生产的一致性。当然了对于PA的设计ti也给出了集成的ic设计方案,也是直接贴上去。

其他的嘛,感觉zigbee的项目更多的是看应用,有好的市场量可以很大,要么就剩下小打小闹了,没你想的那么有用,鸡肋的很。

以上仅仅是个人的一些见识,,。

有问题欢迎在跟帖咨询,更细一些也行的,如果我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打算做zigbee模块还是做应用
如果是做应用,前期可以考虑用现成的模块,现在做这种模块的公司挺多的。
因为毕竟开发模块还是有蛮多事情的,前端的射频生产和测试都是蛮麻烦的,屏蔽室+仪器+经验
成本也蛮多的,是否在前期项目还没有大量出货的时候用现成的模块,量特比大的情况一般原厂会直接支持的。
有个客户做海外表的,每年的量你都不敢想,有问题直接打电话给TI,当然了他们自己做模块。

其实很多时候,模块倒不是很难,ti的资源也算是蛮多的了,天线设计不难有参考,射频前端也是咯,基本上是集成的balun直接贴上去,没啥东西了,主要还是测试的事情或者说生产的一致性。当然了对于PA的设计ti也给出了集成的ic设计方案,也是直接贴上去。

其他的嘛,感觉zigbee的项目更多的是看应用,有好的市场量可以很大,要么就剩下小打小闹了,没你想的那么有用,鸡肋的很。

以上仅仅是个人的一些见识,,。

有问题欢迎在跟帖咨询,更细一些也行的,如果我看到了

谢谢你详细的回答,我们本身是生产设备的厂家,当然设备的控制系统也是我们自己开发的,应用方面暂时只是给客户提供各台设备的产量、运转情况以及一些其他客户需要的信息,然后在汇集到电脑端做一个信息的统计,方便客户进一步的需求。其实我已经参照别人的开发板,自己做了一块小板子进行了一些评估,但是没有增加PA芯片,距离不理想,因为据我了解其实zigbee的网络组建如果要比较可靠,一个是通讯距离,还有一个应该是通信链路要比较可靠,不能处在临界点,因为那样链路不稳就容易掉线、重连的问题。本身选用zigbee对数据量的实时性和速度是不太要求的,但是网络一定要可靠。前期我们的量应该是比较小的,因为本身设备还是比较贵的,至于后期哪怕我们认为量多大,但是对于民用市场我们的量还是小的可怜的,呵呵。现在可能相对没有什么新产品的开发,手头也会比较空,就准备弄下这个zigbe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打算做zigbee模块还是做应用
如果是做应用,前期可以考虑用现成的模块,现在做这种模块的公司挺多的。
因为毕竟开发模块还是有蛮多事情的,前端的射频生产和测试都是蛮麻烦的,屏蔽室+仪器+经验
成本也蛮多的,是否在前期项目还没有大量出货的时候用现成的模块,量特比大的情况一般原厂会直接支持的。
有个客户做海外表的,每年的量你都不敢想,有问题直接打电话给TI,当然了他们自己做模块。

其实很多时候,模块倒不是很难,ti的资源也算是蛮多的了,天线设计不难有参考,射频前端也是咯,基本上是集成的balun直接贴上去,没啥东西了,主要还是测试的事情或者说生产的一致性。当然了对于PA的设计ti也给出了集成的ic设计方案,也是直接贴上去。

其他的嘛,感觉zigbee的项目更多的是看应用,有好的市场量可以很大,要么就剩下小打小闹了,没你想的那么有用,鸡肋的很。

以上仅仅是个人的一些见识,,。

有问题欢迎在跟帖咨询,更细一些也行的,如果我看到了

其实我还是希望你能给我在实际制作参考模块和测试方面提供一些信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还是希望你能给我在实际制作参考模块和测试方面提供一些信息

确实zigbee想做好还是不太容易的,就好比你所说的临界点也是这个意思了,网络容量做大/做稳定可以说相当的麻烦,z-stack要熟其实最关键的还是看802.15.4的文档,不看上10遍都难做出好的产品。这个就不说了,要有专业的团队,做应用最核心的就是要有个sniffer+看802.15.4文档

关于制作模块和测试方面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本身我也是个门外汉,就知道那么回事而已。

2530参考设计官方也是有的,balun直接用原厂bom推荐的型号,关于layout官方也有专门的文档,哪里需要做阻抗匹配,这玩意得和PCB厂家沟通,当然了后期需要用网分来调也是必不可少的。

zigbee的phy信道、调制方式等都是统一规定好的,一般做zigbee认证最麻烦。。好像做下来需要几十万吧。

从你的描述,应该不需要做认证,把每个信道单独测测,这是起码的了。建议看UG里面有提到一些关于test mdoe的东西吧,印象里是这样的。

以上仅仅是个人的一些见识,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zigbee想做好还是不太容易的,就好比你所说的临界点也是这个意思了,网络容量做大/做稳定可以说相当的麻烦,z-stack要熟其实最关键的还是看802.15.4的文档,不看上10遍都难做出好的产品。这个就不说了,要有专业的团队,做应用最核心的就是要有个sniffer+看802.15.4文档

关于制作模块和测试方面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本身我也是个门外汉,就知道那么回事而已。

2530参考设计官方也是有的,balun直接用原厂bom推荐的型号,关于layout官方也有专门的文档,哪里需要做阻抗匹配,这玩意得和PCB厂家沟通,当然了后期需要用网分来调也是必不可少的。

zigbee的phy信道、调制方式等都是统一规定好的,一般做zigbee认证最麻烦。。好像做下来需要几十万吧。

从你的描述,应该不需要做认证,把每个信道单独测测,这是起码的了。建议看UG里面有提到一些关于test mdoe的东西吧,印象里是这样的。

以上仅仅是个人的一些见识,供参考

十分感谢你的意见和建议,看来前期还是购买人家成熟的模块,来做些简单的应用开发来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