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请大家帮忙分析以下,下面各个原理图,都是什么作用

楼主:
紧急求助,请大家帮忙分析以下,下面各个原理图,都是什么作用。麻烦大家了!

网友A:
l楼主先说说自己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l楼主先说说自己的理解

不懂才向大家请教的

网友:
楼主需要先复习下有源滤波器的相关知识!

网友B:
有部分电路很难说是什么作用,因为内容太少,或者说太不完整。
例如第一图,可能是平均值检波,可能是半波整流,可能是外部电源掉电时电池立即供电的电路。
第四图亦复如是。

网友C:
第三图是用r2改变放大倍数吗,这种方式太少见了
其余的图信息太少

网友C:
话说这年头,用的最多的还是那几大运放...
LM324
LM358
TL0_6/7/8_1/2/4

网友D:
都是局部图,问题又不明确,建议楼主提一个具体问题

网友E:
得放到具体电路中才嫩分析具体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部分电路很难说是什么作用,因为内容太少,或者说太不完整。
例如第一图,可能是平均值检波,可能是半波整流,可能是外部电源掉电时电池立即供电的电路。
第四图亦复如是。

您看一下这个图,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局部图,问题又不明确,建议楼主提一个具体问题

您看一下这个图,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三图是用r2改变放大倍数吗,这种方式太少见了
其余的图信息太少

您看一下这个图,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得放到具体电路中才嫩分析具体的作用。

您看一下这个图,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您看一下这个图,帮我分析分析

此电路好像是(仅仅是好像!)LM324芯片的8、9、10脚和1、2、3脚两个运放与插座J1上面两个具有耦合的电感构成电感耦合多谐振荡器。
D1、C11、R29干什么用,不知道(因不知道U1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电路好像是(仅仅是好像!)LM324芯片的8、9、10脚和1、2、3脚两个运放与插座J1上面两个具有耦合的电感构成电感耦合多谐振荡器。
D1、C11、R29干什么用,不知道(因不知道U1是什么)。

具体怎么工作的,怎么产生交变磁场的,您能说具体一点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此电路好像是(仅仅是好像!)LM324芯片的8、9、10脚和1、2、3脚两个运放与插座J1上面两个具有耦合的电感构成电感耦合多谐振荡器。
D1、C11、R29干什么用,不知道(因不知道U1是什么)。

您看一下 那个不知名六脚芯片有没有可能是OB2263芯片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R7FpGpGWGHxYIrRi7u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电路好像是(仅仅是好像!)LM324芯片的8、9、10脚和1、2、3脚两个运放与插座J1上面两个具有耦合的电感构成电感耦合多谐振荡器。
D1、C11、R29干什么用,不知道(因不知道U1是什么)。

您看一下  六角芯片有没有可能是OB2263芯片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话说这年头,用的最多的还是那几大运放...
LM324
LM358
TL0_6/7/8_1/2/4

赞同,我个人接触最多的也数这几个型号。可能我们涉及到的行业范围太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看一下 那个不知名六脚芯片有没有可能是OB2263芯片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qihrlk7tEZa8Mp8OvQpGkIzRzKOUSQoOQrrskIgv4dx39svOKXD_OXwGed8UOjs6IJK2HEbFpB1QMev9Andyf4oGR7FpGpGWGHxYIrRi7uG

这个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G:
赞同,我个人接触最多的也数这几个型号。可能我们涉及到的行业范围太窄

这些型号都是普通运放,即非精密,亦非高速,而且很成熟。所以这些型号使用得很广泛,完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