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低功耗相关问题求解

楼主:
小弟学习msp430单片机大概有一周的时间,对其中的低功耗模式不太理解,恳请大神赐教,感谢~~~

问题1:每种低功耗模式都关闭CPU,小弟不太明白什么情况下可以关闭CPU,或者解释为CPU是干什么的???

问题2:这里的DC generator(有的翻译为直流发生器),它的作用是什么?打开或者关闭它有什么效果???

问题3:CPU只能由MCLK来驱动吗???

网友:
第一个问题:但你不需要CPU处理数据的时候就可以关闭它,而你只需要430的其它外设正常工作的时候,比如定时器,AD采样啥的;
第二个问题,也是第一次遇到,去找了下,虽然不知道咋翻译过来,不过看结构图,DCO正常工作需要它

第三个问题:是

网友:
感谢大神~~~
小弟对第一个问题还是有些疑问,还想请教一下大神~~~
例如:如果我使用ADC采样数据(假如我不使用DMA),还是需要CPU来处理数据采样来的数据啊(假设此处只使用ADC一个外设)
按照小弟的理解,只要外设工作,总会有数据进进出出,或者处理什么的,都是需要使用CPU的啊,是我哪里理解出错了吗?那到底为什么可以关闭CPU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神~~~
小弟对第一个问题还是有些疑问,还想请教一下大神~~~
例如:如果我使用ADC采样数据(假如我不使用DMA),还是需要CPU来处理数据采样来的数据啊(假设此处只使用ADC一个外设)
按照小弟的理解,只要外设工作,总会有数据进进出出,或者处理什么的,都是需要使用CPU的啊,是我哪里理解出错了吗?那到底为什么可以关闭CPU呢?

ADC采集数据,是ADC模块内核干的事,采样,保持,量化都可以独立操作啊,然后写入对应的寄存器,可以都不用CPU干预啊,但如果你要处理ADC的数据,那就只能CPU上了啊,可以把外设理解成一个独立模块啊,你主要弄混了一个时间概念,CPU不是一直关闭的,当有数据要处理的时候就得打开了,总体来说就是关会、工作会,再关会

网友:
大体上明白大神的意思了,非常感谢大神的指导~谢谢

网友:
如下为郭天祥的开发板程序,小弟有几处不明白,恳请大神指教!!!

#include  "BoardConfig.h"

void main(void)

{

  BoardConfig(0xbf);

  WDTCTL = WDT_MDLY_32;//WDTPW+WDTTMSEL+WDTCNTL (defult time clock souce is DCO ~1M)

//这里使用的是SMCLK时钟

  IE1 |= WDTIE;

  P3DIR |= BIT4;

  _BIS_SR(LPM0_bits + GIE);//LPM0 CPU MCLK are disabled,SMCLK ,ACK are active

}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

  P3OUT ^= BIT4;//问题1:进入中断服务需要自动唤醒CPU吗?

                            //问题2: 进入中断服务函数会自动退出低功耗模式吗?

                            //问题3::如果我的WDT使用的是SMCLK,那再执行中断服务程序的时候,使用的是什么时钟源?还是SMCLK?

}

网友:
下次开新帖问。
问题1:进入中断服务需要自动唤醒CPU吗?
——MCU会自动唤醒CPU执行中断服务,执行完中断服务后,如果你在中断里没有执行唤醒MCU语句,将重新进入之前的休眠状态
问题2: 进入中断服务函数会自动退出低功耗模式吗?
会,同上,中断执行完后会决定是退出低功耗还是重新进入低功耗
问题3::如果我的WDT使用的是SMCLK,那再执行中断服务程序的时候,使用的是什么时钟源?还是SMCLK?
还是SMCLK,看门狗作为一个外设,其时钟源是不变的。CPU使用的时钟源是MCLK。

网友:
感谢大神指点,小弟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