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之ADC转换通道选择

楼主:
下面的程序是从《郭天祥10天学会msp430》中粘贴出来的~~~想请大神指教下~~~

void Init_ADC(void)

{

    P6SEL |= BIT1;

    ADC12CTL0 = SHT0_2 + ADC12ON;

    ADC12CTL1 = SHP;

    ADC12IE = BIT0; //interrupt enable 这里使能的ADC的通道0

    ADC12MCTL0 = INCH_1;  //convertion memory control   这里的INCH_1(input channel select)是选择01通道,这和上面不对应,是不是错了?

    ADC12CTL0 |= ENC;

}

网友:
你不是看的都很仔细了么,那万一我说对的,你说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相信自己

网友:
小弟没买仿真器(那个太贵了),所以程序我也没有实际验证过,有点不放心是不是自己理解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