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电源启动时序

楼主:
 一般一个系统既然CPU,又有FPGA。比较大的系统,启动时序CPU一般都是IO电压先起来,在启动内核,一般是3.3---2.5--1.8---1.2---1.0V;

而FPGA的启动时序一般内核到IO,一般是1.0---1.5----1.8---3.3V。

对于一个系统来说,拿改咋办,得做两套电源系统么还是说怎么解决。

网友A:
请你在整理问题的时候,自己读读再发表好吗?错别字这么多,不仔细看都不知道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你在整理问题的时候,自己读读再发表好吗?错别字这么多,不仔细看都不知道啥意思~

以后我发帖会注意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