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149测过光照度嘛

楼主:
我想用149单片机用BH1750传感器测量光照度,本人新手,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IIC的集成芯片,没啥难度。直接用IIC读取数据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IC的集成芯片,没啥难度。直接用IIC读取数据就行了

你用过吗,求教啊,里面有个地址一直搞不懂啊

网友A:
没有用过,IIC地址有的加上了读写位,有的没有加,用的时候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IIC地址有的加上了读写位,有的没有加,用的时候注意一下

能加下好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