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2530程序脱机运行不正确

楼主:
我用CC2530驱动SHT11,IAR在线运行时能收到正确的温度值,但是关掉IAR收到的数据就是错误的,不知什么原因,求解答

网友A:
有可能是时序问题。关键的地方先加点儿延时试试。

网友B:
一看就是时序问题,你延时搞大点

网友:
你烧录工具用的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时序问题。关键的地方先加点儿延时试试。

谢谢,确实是时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时序问题,你延时搞大点

确实是时序问题i,不过延时搞大了以后程序运行的也太慢了。。。

网友:
网蜂的那个烧录器

网友:
延时具体时间可用自己试一下,找个最合适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