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编程序~~在线等

楼主:
  实验过程中搭建的模块有:单片机最小系统,DS18B20 模块,蜂鸣器或者红色 LED(也
可两者都有) 。
此次实验的目标是,制作基于 DS18B20 的温度报警系统。任意设定一个安全温度,当
温度达到或超过安全温度时,令蜂鸣器发出声响,或者令红色 LED发光。

网友A: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7V9kgwHMcsVyVzhuK#5
百度百科都有啊,稍微改改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wBsm4NJQ9zD8QNg2C90JS-00gWNwVb2S8qPD7ZORdARoRzTxsZppgTqzutL_BYSUKfOp27V9kgwHMcsVyVzhuK#5
百度百科都有啊,稍微改改就好

单个的,或者DS18B20的温度报警有程序,可是加个蜂鸣器就不会了。

网友:
啥年代了,还有在线等编程序的,哈哈,围观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个的,或者DS18B20的温度报警有程序,可是加个蜂鸣器就不会了。

加蜂鸣器跟你原来的温度报警系统没冲突的,让蜂鸣器响不就给高电平的事情嘛,一般做法都是让某个引脚输出方波。把这个功能做成一个函数,然后再需要报警的时候跳用就可以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