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uartus中BDF文件的问题

楼主:
画图中 添加的VCC的来源是什么?? 是来自FPGA哪部分的电源,有人知道吗? 谢谢

网友:
BDF里面的VCC谈不上是哪里来的,
他只是代表初期值,如图,如果KEY[0]啥也不接,他就是VCC, 默认逻辑1输入

非常负责的透露下,用BDF画连线,这个做法正常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