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仿真正确,下载后不对,为什么呀?

楼主:
我遇到过好几次这种状况啦,用modelsim功能仿真没问题,程序也不复杂,但是烧写到板子后,功能就不能实现啦!
这是什么愿意呢??
@00750

网友:
原因太多了,今天在客户那定位了一个让哥很无语的问题,工程师把SPI_SI接在CPLD上,然后还在CPLD上给该管脚上连了一个信号,但是这个信号到CPLD内部之后悬空,然后发现CPLD的逻辑有时改一下,DSP的SPI通过CPLD译码片选之后就不能正常读写外部器件

网友:
最简单的,管脚分配对了没

网友A:
你用modelsim做功能仿真时覆盖全了吗?另外,有没有做后仿?也有可能是时序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modelsim做功能仿真时覆盖全了吗?另外,有没有做后仿?也有可能是时序问题啊!

没有做后仿!

因为以前做后仿,总是做不对,但烧进去可以实现功能,所以就不再做后仿啦。

我做的是串口收发数据功能,用actel内部ram。单纯的串口收发是对的,然后加上ram和控制逻辑,功能仿真也是对的,可下到板子上,输进去相同的数据,就不对啦。但是,我用示波器接到出口处,看输出波形,也是需要的数据啊,可是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结果却是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做后仿!

因为以前做后仿,总是做不对,但烧进去可以实现功能,所以就不再做后仿啦。

我做的是串口收发数据功能,用actel内部ram。单纯的串口收发是对的,然后加上ram和控制逻辑,功能仿真也是对的,可下到板子上,输进去相同的数据,就不对啦。但是,我用示波器接到出口处,看输出波形,也是需要的数据啊,可是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结果却是错的……

如果拿示波器看出口处的波形正常,那就不是FPGA的问题了。 感觉你的描述前后有点矛盾呢?

网友:
我用示波器接到出口处,看输出波形,串口助手有接收到正确数据的时候吧,看看错误时,波形和正确时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拿示波器看出口处的波形正常,那就不是FPGA的问题了。 感觉你的描述前后有点矛盾呢?

就是单纯的串口收发,收到即转发,能够实现功能。

然后我加上ram和控制逻辑,先收十个数放进ram里,然后收满后,立即发出。譬如,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先发给fpga十个十六进制“11”,然后fpga会立即反馈回来,应该是十个“11”,可是收到的数,却是前两个是“11”,后面八个就 乱起八糟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单纯的串口收发,收到即转发,能够实现功能。

然后我加上ram和控制逻辑,先收十个数放进ram里,然后收满后,立即发出。譬如,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先发给fpga十个十六进制“11”,然后fpga会立即反馈回来,应该是十个“11”,可是收到的数,却是前两个是“11”,后面八个就 乱起八糟啦%

你不是说用示波器看出口的码流是正确的吗?还是说用示波器看出口码流也是只有前两个是11?如果用示波器看到的码流与串口调试助手上看到的是一样的,那么就说明是你内部双口RAM处现上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