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接口

楼主:
请教一下大家! SPI接口能接几个设备呢

网友A:
这个好像没有限制,只要你的片选够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没有限制,只要你的片选够用。

我的有个片子接了三个MISO就没有输出了。现在不知道是这个片带载差,还是第三个有问题,但是第三个能作。感觉是这个片带载差。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会接三个就过载的。“感觉”往往不靠谱。通常接十个八个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任何的SPI接口的片子 都不了接5个SPI设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有个片子接了三个MISO就没有输出了。现在不知道是这个片带载差,还是第三个有问题,但是第三个能作。感觉是这个片带载差。还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你还是查查第三个SPI从设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