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NRF24L01+ 低功耗电流太大,求高人指点!

楼主:
使用MSP430G2231+NRF24L01+,做数据只发送模式,进入LPM3电流为720UA,如果NRF24L01+去掉电流就为0.5UA左右,但是接上无线模块后,怎么配置430的I/O口,电流都在700UA以上。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无线的收发时电流肯定会很大的,没办法避免

网友:
类似的方案的别的东西,人家功耗就能做到很低,应该还是我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
能不能单独测一下两部分的功耗,是单片机引起的还是nRF24L01模块引起的
另外能不能分享一下代码呢

网友:
进入lpm4模式看一下,如果还是差不多基本上能确定是NRF24L01的配置问题,看一下24L01的手册,睡眠模式下电流是多少

看了实际有多少才有往下降的可能,不能直接认为别人的低,是否别人用IO给24L01供电呢,不用的时候电源都关了,。。

随便说的

网友:
赞同楼上说的,可以断开无线模块的连接再测测电流几乎就可以断定了

网友:
已经确定是无线模块引起的,开无线模块,单片机的功耗很低。现在正在一个管脚一个管脚地排除。类似的模块我是测试过的,硬件电路基本一样,别人的功耗只有20~30uA,我的很高,像是水平线我的长高了一样,然而我的波动电流就只有20~30uA,真是头大啊!

网友:
430和无线模块都进入低功耗后,它们之间连接的引脚电平状态要配置好。整板功耗在2uA以内是正常的。

网友:
是断开无线模块哈!

网友:
估计你得无线模块还没进入低功耗模式吧

网友:
对 无线模块也有低功耗设置 特别是要关闭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