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板设计原理图问题

楼主:
如图部分电路,

我很是困惑,适用于12V适配器的电路这块,为什么要用个DC-DC转换芯片把12V电压转换成5V呢?5VD这个网络信号查看了下,如果采用12V适配器的话,生成5VD的信号根本没有用处啊???还是说我对这段电路分析出错了?求指教~~

网友A:
这地方是兼容设计嘛  不都标明了嘛  要不5V输入走上面,要不12V输入走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地方是兼容设计嘛  不都标明了嘛  要不5V输入走上面,要不12V输入走下面

我知道是兼容设计啊,但是如果是使用12V的适配器的话,从这个电路是12V的生成了5V的,但是你这个5V电路生成出来并没有用来后续的电路上的,

我是这么分析的:

图1.外电引入

首先外电从这个电路引进来,然后进入兼容电路

图2.适配电路

当外部适配器电压为5V时,那VIN就是5V电压,走上面线,当外部适配电压为12V时,那VIN就是12V,通过下部分电路生成5V信号。

接下来电压通过图3转换成3.3V电压

图3.转换成3.3v电压

这里直接VIN过来通过稳压芯片转成3.3V电压,那不是前面用的5v电源接入,那这里也是5v转3.3V,用的12V电源接入,那这里就是12V转3.3V,于是问题就来了,用12V接入的时候,生成5V电压有什么用处?为什么电路不可以都是单纯的接过来的?我查了IT7652这块芯片的资料,接入范围可以达到4.5V~18V的,那就是接入5V跟接入12V都么有问题,这样的话就不存在说要把12V电压降到5V才能引入这块芯片使用的问题(ps:如果是要降成5v引入该芯片,那该电路这里输入信号也是5VD而不是VIN),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再多设计12V转5V的电路呢?感觉就是设计了放在那里并没有用上的感觉,好浪费~~

网友:
你分析的好透彻

5VD接了usb接口哦
没找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分析的好透彻

5VD接了usb接口哦
没找到吗

看到了啊。不过我之前没想过这个USB怎么回事,习惯性的认为USB电源脚拿过来供电或者就废在那里没用了。太想当然了。刚刚你提醒下我又去仔细看了下USB接口电路:

然后发现对于接口而言,这个USB的V+ pin脚是个输入口,这是表明12V转换成5V就是用在此处的意思么?

啊,我感觉我接近真相了~

网友:
恩 恩 你已经很了解真相了
而且你分析的很仔细
大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恩 你已经很了解真相了
而且你分析的很仔细
大赞!

没弄清楚的话总觉得心里卡着个东西,翻来覆去总是不舒服的。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恩 你已经很了解真相了
而且你分析的很仔细
大赞!

非常感谢~~~~~好人啊~~

网友:
好详细的讨论,路人也受到不少启发

网友:
5V的产生是为了FB引脚啊,FB引脚的那个地方很明显的IO的类型是input,所以5vD经过转化成5V_FB,将这个电压给了FB引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