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的SCL电平被拉低

楼主:
我使用MSP430F169的硬件I2C对ADT7420温度传感器进行读写。

首先读取器件ID,地址为0x0B,返回值不是0xCB,而是0x0F,0x0D,0x0E,0x10等等一些不正常的值。

使用示波器观察SCL与SDA的波形,发现SDA的信号正常(低电平为0V,高电平为3.3V),SCL的电平被拉低了(高电平为1.3V,低电平为-2V)。如图所示。更换了4.7K,1K的上拉电阻,情况没有变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况。

网友A:
我怀疑是示波器的设置问题,要不单电源的板子怎么也不会有负压啊,看看每一个探头的地是不是需要都接上。或者两个探头交换一下试试,先确认一下问题。还有你现在数据能正常读取不

网友B:
低电平-2V是你的示波器设置不对吧
地址为0x0B,你写进去的好像不是这个地址吧?
我读出来你写进去的地址是0x9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是示波器的设置问题,要不单电源的板子怎么也不会有负压啊,看看每一个探头的地是不是需要都接上。或者两个探头交换一下试试,先确认一下问题。还有你现在数据能正常读取不

好的,我试试。
还没读数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电平-2V是你的示波器设置不对吧
地址为0x0B,你写进去的好像不是这个地址吧?
我读出来你写进去的地址是0x90。

器件的7位地址是0x48,加一位“写”,就是0x9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是示波器的设置问题,要不单电源的板子怎么也不会有负压啊,看看每一个探头的地是不是需要都接上。或者两个探头交换一下试试,先确认一下问题。还有你现在数据能正常读取不

出现这个问题确实是示波器设置的原因,设置成了交流。

改好之后,读取I2C的数据还是不正确,但是有回应ACK。

寄存器地址

寄存器地址

写器件ID寄存器地址

写器件ID寄存器地址

读寄存器内容

读寄存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