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场信号丢失

楼主:
使用DS90UR241/124,输入的信号VS HS CLK RGB等都是正常的,但是经过DS90UR241/124后得到的VS HS CLK在示波器上观测都有斜坡,造成液晶屏显示有黑条,屏闪,求解答。。。

网友A:
液晶屏显示有黑条屏闪是否供电电压不足?或者滤波是否足够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屏显示有黑条屏闪是否供电电压不足?或者滤波是否足够电容。

检查了,换了大电容,貌似情况没有好转。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信号进DS90UR241时都正常,经过串并转换,DS90UR124后,解码出来的信号有斜坡,给提供点思路吧

网友:
楼主既然使用的是芯片来实现的,那么就好好研究一下芯片了。根据芯片的要求接外围电路及供电。

工作条件搞好了,再检查两芯片的设置及信号输入情况。

最初的实验,不要把差分线接得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