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串口数据回显延迟问题

楼主:
正点原子STM32miniV2.0硬件,使用USART0在UCOSII系统上做串口回显功能
功能实现如下:
1.中断方式接收数据,数据为字符串,例如“SETBAUND9600N81!”将数据串放入数据接收环形队列中缓存,使用定时器3,作为计数器,每当收到字符串的第一个字符时,置标计数器值为1,当计数器累加到4时,认为一帧数据接收完毕,置串口接收环形队列的标志位。然后发送信号量,通知任务进行数据处理。
2.串口接收数据处理的任务中,在接收到信号量之后,将数据放入发送环形队列中,之后启动中断发送。
现象: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命令之后,大约等待2秒左右的样子才会回显,使用JLINK调试,发现数据封包时发送信号量,到固件库函数的串口数据发送,中间也要等待2秒左右
请问这是为什么?如何解决?
PS:#define OS_TICKS_PER_SEC        5000   //设置每秒的节拍数目
#define OS_MAX_EVENTS             5    //应用中最多事件控制块的数目 必须大于0
#define OS_MAX_FLAGS              5    //应用中最多事件标志组的数目        必须大于 0
#define OS_MAX_MEM_PART           5    //最多内存块的数目           MUST be > 0
#define OS_MAX_QS                 2    //应用中最多对列控制块的数目        MUST be > 0
#define OS_MAX_TASKS             10    //应用中最多任务数目         MUST be >= 2
#define OS_LOWEST_PRIO           20    //定义任务的最低优先级         不得大于 63
#define OS_TASK_IDLE_STK_SIZE   128    //统计任务堆栈容量( # 按照OS_STK的宽度数目)

#define OS_TASK_STAT_EN           1    //允许 (1) 或者禁止 (0) 统计任务
#define OS_TASK_STAT_STK_SIZE   128    //空闲任务堆栈容量 (#按照OS_STK的宽度数目)
以上是我的部分配置。

网友:
改动。函数的返回值全部采用enum的类型,不再采用RAW_U改动。函数的返回值全部采用enum的类型,不再采用RAW_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