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与WIFI指令接收问题?

楼主:
我用PC的ssCOM和USART1连接,USART1和UART5连接,UART5和WIFI开始连接,固件配置OK(算是好了吧)。
开始发送AT测试指令,手册上说:
AT .....OK;
可是我的模块是这样的,我发送AT
Send_data2:AT
AT

OK
也就是说,我发什么,WIFI就把我发送的指令返回,然后再回应一个OK。

请问:我的程序设计有问题吗,会不会是我的UART5从头到尾都只有一根线在接收和发送,我用示波器量过发送和接收都有,但是因为只有一根线,又是中断接收,所以不好把握

网友:
这个是图片

手册说明

手册说明

网上资料

网上资料

自己的

自己的

网友:
还有 USART1(TX)---->(RX)UART5(TX)---->WIFI(RX)

       USART1(RX)<----(TX)UART5(RX)<----WIFI(TX)

这个UART5怎么配

网友:
沉了吗?
不过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Wifi有开回显开关,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想问一下回显开关是啥呢?!
该如何调整啊?!
另外,您是使用哪个WIFI模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