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不看接线直接从驾驶室中分辨出仪表盘是虚拟的还是模拟的?

楼主:
如题,希望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不看接线什么意思

网友B:
虚拟的线少,模拟的线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看接线什么意思

就是把车打响后只看仪表盘上指针动作,这样能分辨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虚拟的线少,模拟的线多

这个我明白 ,但单看表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