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器件扇出问题

楼主:
大家在布局BGA器件外围电路器件时,是先将BGA器件管脚扇出后再去布局外围元器件呢?还是先大概布局再扇出?

网友:
我是大概的位置确定了后然后弄了自动扇出,然后再接着住电阻电容这样小的。

网友:
一般都是先扇出吧,有时候在封装里就扇出好了。

网友:
好像是只要对芯片扇出就OK了。其他线自己拖。

网友:
先扇出吧